在单片上 应用程序 驱动程序有哪些区别?

楼主(2009-05-23):
对操作系统理解深入的人前辈在移植操作系统时哪些程序算是应用程序  我怎么觉得都是单片机对外围电路的控制函数应该都算是驱动吧请大虾指点

网友:
除了相同地方外就是区别了

网友:
楼上是否NC?

网友:
我认为应用和驱动是相对的,没有严格界线。
比如你写了句操作端口的语句A,再用该语句A写了个串行输出char的函数B,那A就是是驱动,B是应用;
然后你用函数B写了个函数printf,那B就是驱动,printf就是应用;
再然后你用printf写了个windows,那printf就是驱动,windows就是应用;
最后你用windows写了个控制你家电灯的程序D,那windows就是驱动,D就是应用。

网友:
据我理解,驱动程序指操作系统下对硬件的读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