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89S52制作的21位LED万年历

楼主(2009-05-23):
用89S52制作的21位LED万年历希望大家喜欢,是我在网上找的,图上的秒点暂时不能闪,因为我不懂汇编,希望那位大侠加上这个功能,还有制作调试的时候一定要接上DS18B20温度传感器,不然是无法工作的,就是开机全显示8,3秒后只有秒位显示一个特别亮的8.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47102.pdf(文件大小:103K) (原文件名:?子?年??路.pdf)

网友:
东西不错,给你我写的最新代码!

网友:
正准备开源和写代码详细注释!
21位 万年历ourdev_447109.rar(文件大小:4K) (原文件名:wnlb.rar)

部分功能已完善,修改多处错误!
添加了闹铃(部分未完成)
开机检测18B20(近日完成)

主要没时间去看!放很久了!

楼主:
谢谢2楼的朋友,没有代码,不知道你用的是那个端口做功能输出的,希望开源放代码,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
21位啊!扫描一次都需要210ms左右,每位10ms的延时!

网友:
【3楼】 qianlijun
积分:7
派别:
来自:
谢谢2楼的朋友,没有代码,不知道你用的是那个端口做功能输出的,希望开源放代码,大家共同学习。

还没写完,不方便拿出来丢脸!等这几天写完了再拿出来给大家!
汇编哪里有看不懂的,可以给你先说说!
原理图和你的一样的!端口也是一样的,顺便发个仿真,大家可以先仿真玩玩!

楼主:
谢谢21006091的朋友,我前二天才焊完,今天也在看汇编,准备用写定时器用1S一次闪乐来带替秒闪,在慢慢的加白的功能,因为我画PCB时已经把51的多余I/O口都画出了,可以直接焊接增加功能。

网友:
其实你想利用LED来代替秒闪不用再浪费I/O口了,直接用缺少的7段LED来驱动!

网友(2010-04-27):
回复 网友A:

可以给源程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给源程序吗?
可以,不过代码写的很乱,而且是汇编的!
qq:14399956 注明ourdev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找了很多资料,感觉你写的比较好,实现的功能比较多。不过就是6跟9的显示不好看,多加一横比较好看。请问时间走的准不准啊?

网友:
双面板哦~不错不错。有没有源代码啊?

网友:
不错。就是数码管小了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收到程序了,非常感谢你!

网友:
这块板子热转印时难弄呀

网友:
仿真好像慢了?

网友:
楼主我想请问你这个亮度一致吗?会不会闪?

网友(2010-10-14):
好东西,仿真图里为什么是4069,而不是三极管8550呢,仿真里时间慢了,做成成品不知道会不会这样

网友(2010-12-23):
标注Layout50下载。打开lay格式PCB文件。

网友(2011-08-08):
回复 网友C:
21位啊!扫描一次都需要210ms左右,每位10ms的延时!

210ms 大概每秒5次 行吗 ?

网友:
21位啊!扫描一次都需要210ms左右,每位10ms的延时!
---------------------------------------------------

LED数码管的刷新率要在40HZ以上,就不会有明显的闪烁,
LED数码管的刷新率要在30HZ以下,就会有明显的闪烁,

网友:
to 【1楼】 21006091 無奈

积分:363
派别:
来自:佛山火车站

有个问题想请教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当万年历手动设置为2012年02月29日星期3,23时59分00秒此时导出的农历为02月08号,一分钟后万年历显示为:2012年03月01日星期4,00时00分00秒,但此时导出的农历还是02月08号我的问题是为什么2月29日和3月1日这两天会对应同一个农历02月08号。这就导致该年中从3月1日以后导出的农历比实际农历慢一天。
(其他有些闰年也存在这种情况)

网友:
有验证过的成品吗?我也想弄一个玩玩

网友:
楼主你的单片机板子是自己做的呀

网友(2011-09-07):
是否有显示农历    农历的要怎么做   有什么算法吗?

网友(2013-03-28):
lz强大,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