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RF,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RF方案。谢谢!!!

楼主(2009-05-23):
1、低成本,小体积,静态功耗低(电池供电)。
2、实现防丢器的功能。
3、请教怎么实现通讯两端距离测量。

网友:
有些rf芯片有rssi的数据,这个应该可以做距离测量,但是可能误差大点吧

网友:
用rssi测距目前只能玩玩,想实用基本不可能

网友:
对于距离精度要求不要的 还是可以玩玩的吧,有客户就用这种方式来做车库的开门的应用了

网友:
通过读取RSSI来判断距离,或者通过是否能接收到数据来判断距离的方式,都是不精确的,误差非常大。

网友:
主要是RF信号在空中遇到遮挡物,比如室内的家电,人走动等都会影响好RF信号的强度变化,所以靠RSSI来测试距离不是很理想。

网友(2010-02-05):
扩频可以测距,你的应用扩频增益不必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