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罗盘的问题

楼主(2009-05-23):
请问罗盘的作用是什么?是不是装上后,机头摆在什么方向,飞起来后就一直按这个方向飞?机头不会改变方向?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

控制的是航向角。但是 遇到变压器就完蛋了

网友:
有两种模式

1. 机头方向从起飞开始一直保持一致,不改变
2. 只要你不动盘航摇杆,机头方向保持不变,当你动偏航摇杆,机头按指令旋转,当偏航摇杆回中,机头保持最后位置不变

网友:
電羅盤配置要小心,尤其四軸的四個馬達電流產生的磁場干擾不知道會有多少影響。要實際測過才知道。

楼主:
哦  明白了 呵呵  谢谢讲解

楼主:
期待罗盘使用报告...

网友:
有使用报告了否?

网友:
需要什么报告?

楼主:
就是四轴上面装罗盘后的使用报告,和不装之前有什么改变?

网友:
简单来说不装的话机头方向不定,无论如何调整都会偏,无法保持。 用了罗盘之后只要你不给指令,机头就不会旋转(由于误差,干扰等原因,机头其实是在很小幅度内变化)。

网友:
to 【9楼】 RickyZhou

    我也请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解决电机磁场干扰轮盘这个问题,我大油门的时候机头能转90度左右

网友:
【10楼】 petno

這個應該是由于電調的電源線及到電機的線通過大電流時產生的磁場所造成的﹐你可以盡可能把線作一下纏繞。

网友:
【10楼】 petno

我没有遇到过你所说的情况,不过你可以朝以下方向找原因

1. 先不装罗盘,看是否还会这样
a. 问题依然——则首要问题不在罗盘,你要看控制旋转的陀螺仪是否正常工作。
b. 问题不存在——则首要问题在罗盘,把罗盘装上再试
2. 装上罗盘
a. 问题存在——你看看罗盘是否已经校正,不启动的情况下检查罗盘输出是否正常(通过飞控读取),输出是否1-359。启动并增大油门,看罗盘输出是否有变化。 另外很重要一点是,你飞控的蜂鸣器是否靠近罗盘?我的蜂鸣器拆了下来,用线引导4轴的尾部(一个电机的下面)。 如果确实是增大油门罗盘度数有变化,则你要重新安排一下你的电源线了。此外更新一下罗盘的软件,最新的是0.21b。
b. 问题不存在——可能接触不好,呵呵

网友:
【12楼】 RickyZhou

他是用的我的套件﹐是沒裝蜂鳴器的。 其實也是可以裝的﹐黃燈焊下來﹐蜂鳴器一個管腳焊黃燈靠外的孔﹐在晶體上方還有一個孔可以焊蜂鳴器的另一個管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