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配置寄存器问题

楼主(2009-05-23):
大家知道主频433MHZ,波特率9600,开启白化,前导,同步字,曼彻斯特编码,如何配置寄存器吗?

自己做的SI4432模块可以工作了,一收一发测试,距离很近,只能几米,而且一接天线就完全收不到了,很奇怪,向大家请教!

还有用GPIO1,GPIO2控制UPG2214应如何配置寄存器?

SI4432有专用的寄存器配置软件吗?

网友:
SI4432 对晶体要求也比较高的,建议你先测试一下你现在2个模块的中心 频点 ,至于配置,我之前发过一个demo程序的,你可以下载来参考一下的

网友:
寄存器配置软件是有的,但是还不知道这个他们是否公开的,如果是可以公开的,我迟点会发上来的 哈哈

楼主:
谢谢大家,我下载到一个配置寄存器用的EXECL,希望也可以帮到大家。

楼主:
不知luangzc说的配置软件是这个吗?

网友:
嗯 是对的 就是这个了,另外还有一个调试软件的,不过要配置它的demo板才可以使用的

楼主:
购买晶振时倒是注意了买10ppm的30MHZ晶振,uangzc说的测量中心频点,第一,我不知如何测,呵呵,是个新手。第二,也没有设备。
您发的那个代码我看了,对我有帮助,谢谢。

网友:
如果10个ppm就应该没有问题了 寄存器按照EXECL设置就可以的

楼主:
现在还不太会用这个EXCEL,配置后有的寄存器没有值,不知是什么原因?
还有在434MHZ下,因如何配置频率背离之类的东西呢?
luangzc 有434MHZ载波频率下的寄存器配置吗?

网友:
reg.75        53
reg.76        64
reg.77        00

这个是434m的配置

网友:
自己做的SI4432模块可以工作了,一收一发测试,距离很近,只能几米,而且一接天线就完全收不到了,很奇怪,向大家请教!

你指的天线是指的什么?我没加天线有十几米。加上自制的螺旋天线之后,效果还算能让我满意。

网友:
【10楼】 akamida

你加天线,现在可以有多小距离呢?我这里没有很好的开阔的地方,直线距离不好测,但是可以穿过6层楼左右吧

楼主:
现在加磁性天线也可以收到了,不过距离只有四五米。而且修改发射功率3dB和20dB的距离几乎一样。

网友:
wyy0313  你不介意的话可以寄给我帮你测试一下的 ,我这里测试版和仪器都有 哈哈

楼主:
那太感谢你了,我明天再问问老板,您的通讯地址和联系方式发我邮箱吧
wyy0313@163.com

网友:
哈 已经mail你了

网友(2009-09-09):
我们做的si4432模块

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

网友:
我做的距离也是特别的近,发射和接收的部分的电感电容都是很普通的,电感是叠层的,电容精度是5%的,没有天线的时候就几米左右,后来到市场上买了个433MHZ的弹簧螺旋天线,距离大概有1-2百米吧!然后把电感换成绕线的结果距离又只有几米!我这个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啊,我的QQ:87465255

网友:
luangzc 您能帮我测测吗?

网友(2009-11-16):
寄存器配置软件可以去官方网站下载,不过这个软件要.NET支持

网友(2010-06-08):
回复 楼主:

我现在调试4432遇到两个问题,真心求教:调4432调的头非常大,各位大侠们帮帮忙吧
发射不出去数据,我用的包处理寄存器,发送完一个数据包时,NIRQ引脚已经变低,但是频谱仪测量不出已发射数据。
4432寄存器初始化程序如下,开关显示已经正确了。
char k;
k=Spi_Read(0x03);//清中断位
k=Spi_Read(0x04);
Spi_Write(0x07,0x80);//复位所有寄存器
k=Spi_Read(0x03);
k=Spi_Read(0x04);
  Spi_Write(0x75,0x57);//频率的控制,470MHZ
  Spi_Write(0x76,0x00);
  Spi_Write(0x77,0x00);
   Spi_Write(0x6E,0x4E);//波特率9.6KBPS
   Spi_Write(0x6F,0xA5);
    Spi_Write(0x70,0x2C);//
     Spi_Write(0x72,0x48);//

  Spi_Write(0x71,0x22);//GFSK调制,FIFO模式

// Spi_Write(0x7C,0x01);
// Spi_Write(0x7D,0x00);//发射几乎空门限
// Spi_Write(0x7E,0x01);//接收几乎满门限
  Spi_Write(0x52,0x7F);
  Spi_Write(0x1D,0x00);

  Spi_Write(0x30,0x88);//包处理器配置
Spi_Write(0x32,0x00);
Spi_Write(0x33,0x00);//1字节同步字3
  Spi_Write(0x36,0x2D);
  Spi_Write(0x35,0x18);
  Spi_Write(0x34,0x06);//引导码长度1字节

  Spi_Write(0x0C,0x0A);//GPIO引脚的设置,设置为直接数字输出
  Spi_Write(0x0D,0x0A);

   Spi_Write(0x1C,0x1E);
     Spi_Write(0x20,0xD0);
  Spi_Write(0x21,0x00);
     Spi_Write(0x22,0x9D);
   Spi_Write(0x23,0x49);
    Spi_Write(0x24,0x00);
   Spi_Write(0x25,0x24);
   Spi_Write(0x1D,0x40);
    Spi_Write(0x1E,0x0A);
   Spi_Write(0x2A,0x20);

网友:
没有设备比较麻烦。你看看我们的射频探测器怎么样。1200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位大侠帮一下我把
我只要能发射出数据,我用了一个开关UPG2214,大侠们帮帮我把

网友(2011-03-10):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接收有问题,或者你的开关控制没有打开呢?我们现在用AX5051  VS Si4432,没有用到这个开关,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图片供参考:http://chushiwei0903.b2b.hc360.com/supply/1048041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