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电调烧不进去,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2009-05-23):
刚才测试了下从Pitolan那买的套件,将电机和电源接好后,电机叽的一声,转半圈后就不转了,然后红灯和绿灯全亮。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由于没有输入I2C控制信号的原因,于是我用PonyProg2000_26g将bootloader重新烧写了一遍,操作提示write successful。于是悲剧也随之产生了,当再用串口升级的时候,mktool提示device not response,升级也是同样的提示,换到双龙并口下载线上也不行,根本读不出来,难道我的第一块电调就这样报废了,会不会是PonyProg2000_26g修改了Mega8的熔丝位?我用有源晶振的话能不能把电调救活呢?实在不行就只能把mega8吹下来了。。。。。。。太沮丧了。。。。有没有经历过同样事情的人给我点提示啊?多谢各位了。。。

网友:
遇到过,换一片m8就OK了!

网友:
没那必要换芯片,当然除非你把MEGA8的ISP功能锁死了!
要是没有锁死,用USBASP就可以解开!如果是晶振乱了,找片51救活就好了!

楼主:
好的,谢谢rei1984和wygood123的解答,我先找个有源晶振试试看。

那如果没有I2C控制信号的话,电机会不会正常旋转?我以前没搞过,不知道如果电调内部的程序是怎么控制电机的。

楼主:
刚找了一个15M的有源晶振接到Mega8的XTAL1上,原来不亮的绿色LED和红色LED又亮了,但是还是不能更改熔丝,提示连接不上
大家说说看这片Mega8还有没有救啊?

网友:
没有I2C控制信号的话 上电就只有电机震动1下。

你可以给PWM舵机信号 航模接收机出来的信号就可以

楼主:
已经确定是用PonyProg2000烧程序的时候损坏了Mega8,换了一块新的mega8后,写测试程序进去,电机可以正常转动。
只是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hex文件能通过mktool烧写进去,但是校验flash时显示timeout error,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真是好事多磨啊,希望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