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四轴新买的20C 2.2AH 11.1V电池如何正确使用?

楼主(2009-05-23):
呵呵!。。为了飞四轴。新买了个的20C 2.2AH 11.1V电池,现充好了电正在使用。。。但但但。。问题来了,我要玩到电池余量为多少伏的情况下再充电呢???还是可以不完全用完再充?(也就是说我玩到11V左右充就可以了。。。但好像听说新的锂电第一次需要用完,用干净。。然后再充电)。。请高手们帮忙!(*^__^*) 嘻嘻……TKS~

网友:
单片3.7v

网友:
单电2.5V为最低电压,最好不要超过这个值,也就是说11.1V的锂电最低电压不能低于7.5V,低于这个电压就属于过放了,会损坏电池或减少寿命的。充电电压不能超过12.6V,过了这个电压就是过充,同样会损坏电池。

所谓的把电放干净是指的放到7.5V,某些电池或设备带保护板的,低于这个电压就没有电流了。我用过很多锂离子和锂聚合物电池,首次使用无需放电,不用那么讲究,但没有保护板的电池一定不要过放和过充。

楼主:
to 楼上的。。。谢谢各位了!

TO 【2楼】 bjgiant

MY GOD!..单片电池放到2.5V呀。。那是不是太低了。个人感觉放到3.2伏就恐怖了。。。别说是2.5V了,真的还没有试验过。

我还是保险起见把飞控的低压报警设到9.6V....这样就保险多了!

网友:
哈,相信我没错的,嘿嘿

网友:
其实大家都没有错,锂电池单片电压不要低于2.5v为好,超过了就会造成损坏。

一般飞行后空载测量电压3.6左右比较合适。 因为在飞行时候由于带有负载,3.6的电压会被拉低。如果低于3.6v空载电压,意味着负载时电压有可能低于2.5这个极限,损坏电池。

锂电池最常见的损坏是大肚子,大肚子以后容量会有下降,并且越来越严重甚至有破烂的危险。

想电池长寿,最好不要低于3.6

网友:
没有加保护板么?还有充电一定要用正规的电路。

网友:
保护板建议还是别用的好!不会有人想在飞到半空的时候 低电压保护直接坠机呵呵!可以考虑上个低电压指示。充电最好用平衡充单体电压控制在4.2伏,  充电电流控制在1c内!长时间不用可以保持在单体3.8伏 电池的寿命会长些!

楼主:
TO【6楼】 RickyZhou

tks...呵呵!但四轴上的飞控板上看到有的设在9V ..也有9.6v 的。。。我的就设置在9.6V...但听你这么一说,应该设置在10.8v了。。也不知道现在到底用哪个比较合适?

网友:
【7楼】 ckvlhf

模型电池放电电流大,加保护板不但增加内阻也增加损耗

网友:
最好在飞控板上加低电压检测,否则你很难估计。

网友(2010-03-30):
LIPO 聚合电池的放电截止电压是2.75V 充电截止上限:4.25V
这个2.75V电压值,说的是电池可以放电的最低电压. 实际当电池电压降到3.2V 以下时,放电能力基本上已经接近底线, 3.2V-2.75V ,大电流的情况下10秒钟都撑不到.
电池最大的放电平台区间是在: 3.5-3.85之间.在大电流放电时,压降比较大.所以下机电压为;3.6-3.8V 之间,是最合理的.
既能充分利用了电池的电量, 又能保护好电池,不被过度放电.
当然,一次两次放电到3.3V 等,是看不出什么问题的, 但是反复过放,将大大缩短电池的使用寿命..
3S 电池组: 空载电压:10.8V 最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