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NC03和adxl330

楼主(2009-05-23):
买好现成的enc03和adxl330的板子  按照卖家提供的说明焊好后
两块enc03mb  一块enc03ma
enc03  只有 一个轴输出正常 一个轴输出4v左右 一个轴不输出
adxl330  没有输出
检查了下  焊得也应该是没有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

买家提供的重要说明:
先焊ADXL330,这个最难焊,得用吹风焊,焊前注意用油性笔把ADXL330低面得金属块图黑
否则焊好时锡多可能短路,锡少可能虚焊,焊好后,先不要通电
用万用表量一下,注意三点:
1.六路输出管脚间不能短路
2.六路输出管脚间与地线、3v电源间不能短路
3.3v电源和地线之间不能短路
保证上述三点,再加电测试

还有啊,0电阻、470K、220k电阻都不用焊
那是摔了以后重新校准用的,如果你用新的ENC-03是不用的

100k、90k、10k电阻要用1%精度的
4.7u的瓷片电容、钽电容也要准,否则影响响应频率

两个0电阻是接ADXL330的测试管脚,下拉到地正常工作,上拉到Vcc进入测试模式,
你看看ADXL330的DATASHEET有说明

REG1117-3.0不容易买到的,可用3.3V的C1117代替,这个很多很便宜
但输出参考电压同步变为3.3V

输入的5V电源外部要有稳压,因考虑陀螺仪体积质量,电源输入无稳压
板子上的3.3V稳压,有管脚输出,可在外部采样电路中使用,也可空着不用

焊好后告诉我六路输出电压,平放静止状态

电路中的3个4.7u无极性电容不要焊,直接短路,否则会影响输出波形,
运放不要用LM324,要用TLC274或TS914

这个帖子也一定要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1512964

关于板子有问题可以联系论坛的楼主: feng_matrix
或者MSN :feng.matrix@yahoo.com.cn

ADXL330 不输出我估计是焊得问题
但是ENC03  的焊得应该没有问题
用的运放是TLC274b

想请大家给点参考性的意见
我想重新自己做块板子

楼主:
我的ENC03 芯片的输出正常 运放的三对输入也正常 就是运放的一个输出正常  两个输出不正常

网友:
enc-03很容易焊接損壞,要小心。datasheet說245度是reflow的溫度。用電烙鐵25w隨便都在470度左右。如果焊接的「速度」不夠快,滿容易影響到Gyro。另外adxl330焊接時不要用一般的錫線,用錫膏比較好,這樣23x度就會融了。

外面有賣預熱版,元件銲錫膏先上。預熱版加熱到150度後用220度的熱風去吹。幾乎沒有失敗過。而切其他元件一併處理也很方便。

楼主:
【2楼】 g921002:
谢谢,
不过我给ENC03直接通电  没有接外围电路 三个ENC03的输出都正常  再测tlc274的输出时  就不正常了  一个输出1v左右 一个不输出  一个输出4v  是不是我的TLC274有问题?

网友:
看看我的焊接。我的一切正常。

楼主:
【4楼】 lbasos :
反面焊得图片有吗?
正面和你焊得表面上很像

网友:
反面是个运放

网友(2009-10-12):
请问楼主你的enc03的空板在哪里买的?

网友(2010-01-29):
回复 网友A:

lbasos ,你好,能教我怎么做这个板吗?我是新手,想通过ENCO3+ADXL330做倾斜度的数据收集

网友B(2010-03-15):
楼上的同学,这套小板子哪里买的啊?怎么卖啊?我也想买啊

网友(2013-03-19):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同学,这套小板子哪里买的啊?怎么卖啊?我也想买啊

问一下楼主feng_matrix 那吧,他那好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