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OROLA摩托罗拉无线交换机在连网络时要求输入密码!这个密码是什么?

楼主(2009-05-23):
朋友从公司里拿个MOTOROLA摩托罗拉无线交换机给我,但我在连接网络时,叫我输入无线网络的密码?因为是新产品,本人也没有设定过密码?不明白这个密码是什么密码?-----------请各位大哥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说是摩托罗拉出厂默认的密码还是什么?

网友:
找找机器上有没有复位键,先复位一下。在重新设置。

网友:
好象是TMDMOTO

楼主:
上面的所说的都试过了,搜索到本体位无法连接上去需要密码验证

楼主:
2楼所说的密码好像有问题?
我好像没有见过这样的密码?

你是不是对MOTO有偏见呢?---------TMD  MOTO
是这样解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