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02进行两通道AD时,换通道前要不要先停止AD?

楼主(2009-05-23):
如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测试过多次, 感觉NEC的手册写得不是很明白,我最后的做法是不停止,当你选择另一个通道后,转换就自动停止,我测试过4个通道轮流切换,没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在用9202的芯片,请问p34做为输入口用,编程时应该注意什么啊,谢谢

楼主:
要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