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试验 <(同极相吸??)>

楼主(2009-05-23):
看图吧

大家做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
?  不可能吧。 是不是你磁铁NS搞反了?

网友:
应该有可能。
刚开始接近时会排斥,继续接近到距离近乎为0的时候,剩磁较低的磁体会被较强的磁体磁化,产生相吸现象。

网友:
你为磁力线认知有误,磁力线密集之处,就是斥力最强的地方,从第二张图看,看不出有任何相吸的条件 ….

网友:
这个讨论,非常好。请继续。

网友:
放不到一起的,但是用胶水是可以粘住的,只要那胶水的力够用

网友:
记得以前玩过,正如2楼说的,
如果两个强磁体,不可能做到,如果一强一弱,可以实现的,

网友:
【3楼】 lelo
你为磁力线认知有误,磁力线密集之处,就是斥力最强的地方,从第二张图看,看不出有任何相吸的条件 …
------------------------------
这个道理我还是知道的。
但是,图2可以看到,上面的磁铁磁力线已经进入下面的磁铁,证明下面的磁铁已经被部分反向磁化。
下面我再上一个图,情况就清楚了(还是有图好说话啊):

当两个磁性相同的磁体同极紧贴时,磁力线是越不过另外一边的,说明谁也无法改变谁的磁性,依然保持相斥状态。

楼主:
实际还是NS极相吸,只是1调了方向,在就是永磁铁的中心磁性小边缘磁性大。

网友:
【8楼】 BT.ROBOT
在就是永磁铁的中心磁性小边缘磁性大
--------------------------------
这个我同意。

================================
实际还是NS极相吸,只是1调了方向
--------------------------------
这个我不同意。如果1的N吸到2的S上去了,那1和2两个S的磁力线该如何回到N极?
从我的图2可以看到,1和2自身的磁力线始终是没有形成回路的,即两者始终是处于排斥状态。唯独是2的中心磁性小,被1磁化了,所以1和2的磁力线出现了回路,形成吸力。

楼主:
1和2排斥状态还存在,但相对于边缘磁性它就小多了,动手作一下,

哈哈  这个软件太垃圾了,

网友:
【10楼】 BT.ROBOT

1.请解释“如果1的N吸到2的S上去了,那1和2两个S的磁力线该如何回到N极?”。画个示意图看看?
2.软件垃不垃圾我不知道,确实我没用过ANSYS、MATLAB这些专业分析软件。如果你用过类似软件,请上这些软件的分析结果。

楼主:
今天下午又试验一下,感觉“ gzhuli 咕唧霖 ” 是对的,

gzhuli 咕唧霖的认真态度值得我学习啊。

网友:
也请关注“关于永磁铁”一贴。

也是“磁现象讨论”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