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已实验基本成功的先行者在下面回贴,以便今后网友查找。

楼主(2009-05-24):
内容应尽量简洁。大致包括:
公布日期  方案名称(例“模拟上拉”,“MCU上拉”等)  特点描述(例模拟,MCU及其他)   悬浮物重量   悬浮物距电磁铁距离
“公布网页”的链接地址  (公布网页的名称前,“模拟上拉”方案加“★00 ”,“MCU上拉”方案加“★10 ”
(以上请尽量用“关键词”或数字来描述。 )

简介: (字数不超过30行,包括空行。)
************************************************************************
以下为样本

公布日期                                        2009-05-18
方案名称(例“模拟上拉”,“MCU上拉”等)        模拟上拉
特点描述(若干字简要说明,也可不写)`
悬浮物重量(单位 g)                                   5.9g
悬浮物距电磁铁距离(单位 mm)                        10mm
“公布网页”的链接地址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50721&bbs_page_no=1&bbs_id=3049

简介: 本实验使用....
.............
.............

老头声明:
1. 我们开始了万人马拉松。 起跑早晚一点是无所谓的,大家终点见。
2. 重在参与。
3. 愿此贴将很长。

网友:
公布日期:2009-05-18
方案名称:模拟上拉                                (例“模拟上拉”,“MCU上拉”等)
特点描述:                                        (若干字简要说明,也可不写)`
悬浮物重量(单位 g):5.9g
悬浮物距电磁铁距离(单位 mm):10mm
电压:12V
电流:空載40mA,磁鐵在3503上90mA,磁鐵在线圈上37mA,工作悬浮中74mA.
“公布网页”的链接地址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50721&bbs_page_no=1&bbs_id=3049

简介:本实验使用线性磁霍尔元件3503,感应磁信号的大小变化,通过LM324运放的放大控制电感电流,
      从而控制磁场强弱提拉磁铁,达到悬浮效果。

网友:
公布日期                                         20090522
方案名称(例“模拟上拉”,“MCU上拉”等)        ★10 模拟+MCU+上拉
特点描述(若干字简要说明,也可不写)`
悬浮物重量(单位 g)                                  不详(试过3种手头上不同的永磁铁都能浮起)。
悬浮物距电磁铁距离(单位 mm)                        3CM
“公布网页”的链接地址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60536&bbs_page_no=1&bbs_id=3049

简介:本实验使用两个线性磁霍尔元件3503,一个只用来检测线圈磁场强度,另一个用来检测线圈磁场强度和永磁铁磁场强度,对这两个线性霍尔元件的输出值进行相减(用运放作减法器),就只剩永磁铁的磁场强度了,感应到的永磁铁的磁信号的大小正比于其位置距离!用MCU去测这个值,然后线圈电流, 从而控制线圈磁场强弱提拉磁铁,达到悬浮效果。

网友:
公布日期:2009-05-30
方案名称:模拟上拉
特点描述:
悬浮物重量(单位 g):最大10g.
悬浮物距电磁铁距离(单位 mm):约10mm
电压:5V
电流:根据悬浮体不同而不同.最大约700mA.
“公布网页”的链接地址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71945&bbs_page_no=1&bbs_id=3049

简介:本实验使用线性磁霍尔元件3503,感应磁信号的大小变化,通过LM324运放的放大控制线圈的电流,
      从而控制磁场强弱提拉磁铁,达到悬浮效果。

网友(2009-12-28):
公布日期:2009-12-08
方案名称:MCU下推
特点描述:基于STM8单片机和L293D桥式PWM驱动集成,电路简单
悬浮物重量:10-30g
悬浮物距电磁铁距离:10-15mm
电压:12V
电流:水平放置时70mA
公布网页:STM8下推式磁悬浮实验
简介:见公布网页

网友:
公布日期               2009-11-29
方案名称               MCU上拉
使用元器件:            PIC18F4520单片机, 霍尔元件3503, 功率MOS管, 线圈, 电路很简单
悬浮物重量             50g
悬浮物距电磁铁距离     10mm
电压:                 12V
链接地址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34276&bbs_page_no=1&bbs_id=3049

网友:
公布日期               2009-12-30
方案名称               模拟下推
使用元器件:            LM324, 霍尔元件3503, 线圈
悬浮物重量             未进行具体测
悬浮物距电磁铁距离     15mm
电压:                 12V
链接地址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00466&bbs_page_no=1&bbs_id=3049

网友:
公布日期               2009-12-30
方案名称               MCU下推式
使用元器件:            PIC18F4520单片机, 霍尔元件3503, LM324运放, 293D驱动, 线圈
悬浮物重量             38g
悬浮物距电磁铁距离     10mm
电压:                 12V
链接地址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02697&bbs_page_no=1&bbs_id=3049

网友:
公布日期               2009-12-24
方案名称               单片机控制下推
使用元器件:            ATmega8, L298,霍尔元件3503, 线圈4组
悬浮物重量             未进行具体测 20--50kg
悬浮物距电磁铁距离     15mm
电压:                 24V+5V
链接地址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88832&bbs_page_no=1&bbs_id=3049

网友(2010-02-04):
我是无意插楼的,管理员看到后删除了吧
13L:你的下推磁悬浮能把你推起?!20--50kg

网友(2010-03-13):
回复 网友A:
公布日期               2009-11-29
方案名称               MCU上拉
使用元器件:            PIC18F4520单片机, 霍尔元件3503, 功率MOS管, 线圈, 电路很简单
悬浮物重量             50g
悬浮物距电磁铁距离     10mm
电压:                 12V
链接地址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34276&bbs_page_no=1&bbs_id=3049

这个和我的想法比较像,能留个qq交流一下么?

网友(2010-11-22):
回【14楼】 nhlijiaming:
不好意思,打错了,应为20--50g

网友(2011-02-13):
公布日期               2011-02-13
方案名称               MCU上拉
使用元器件:            STM32单片机, 霍尔元件3503, L298N, 线圈&铁心
悬浮物重量             15g左右
悬浮物距电磁铁距离     25mm
电压:                 12V
链接地址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52606&bbs_id=3049

网友(2012-03-25):
近期做了个模拟下推磁悬浮,浮子是直径45mm,厚5mm钕铁硼,距电磁铁距离30mm,电压12V,静止电流100mA+。
只追求悬浮高度的话可以达到40mm以上。
没相机,呵呵。

网友(2013-10-25):
请问一下 上面的成功案例的链接 由于WWW.ourdev.cn  已经无效了 我怎么能打开这些链接呢  我试着将各个链接中的ourdev.cn改为了amBBS.com  但还是打不开那些链接....求高手指点  想参考一下 这些案例

网友:
简单点说 就是我现在怎么能打开上面的那些链接呢  求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