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为什么出现乱码,无法正常显示?

楼主(2009-05-24):
如题。
其它的现实都正常,可只有年月日显示乱码,请问大家怎么回事啊?

楼主:
问题已解决哈哈,我把一个字拆了2半显示到2个单元了。。。

网友(2011-07-20):
w我也出现了,解决不了啊

网友(2012-05-10):
怎么解决12864乱码的问题(带字库)

网友:
显示字符的地方,保证是两个就好了,譬如显示逗号,那么再加个空格再显示汉字

网友(2012-08-23):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每行可以写8个汉字或16个字符,如果写的字符少于16个,那么就用空格把不写的地方填充就不会出现乱码了。

网友:
实践出真知呀! 我当时也是这样。现在整体还行,就是多行显示汉字时,每行最后那个字符有乱码,不过不影响使用。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A:
同一个位置,某 一个汉字显示方块,换一个汉字正常,什么原因?原来是OK的,因7805 坏后,出现此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位置,某 一个汉字显示方块,换一个汉字正常,什么原因?原来是OK的,因7805 坏后,出现此现象。 ...

上程序吧= =。。 硬件上应该没问题,有问题就没有显示了。

网友:
感觉是不是12864 字库个别汉字代码坏了!代码比较长。在7805未坏之前是OK的。经过多天测试。  后来没有办法,只有一个12864,只能把同义字用上去!换了四个同义词都OK!    flash char  num4[]={"二楼手动"};  “楼”  字成方块       改成:flash char  num4[]={"水塔手动"};  “塔”字正常!

网友:
一个汉字要用两个单元显示
单个字母、数字、标点符号、空格等用一个单元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