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愿意合作设计PLC硬件的朋友嘛?请回个消息

楼主(2009-05-24):
有愿意合作设计PLC硬件的朋友嘛?请回个消息
我想搞一款实用的PLC出来,性能不要求很高,但一定要求可靠性... (我最近在开发一款上位机用梯形图转换软件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41629&bbs_id=3041)
技术要求:8入6出,RS232,8X2LCD,面板5~8个按键,电源24V或220V,输入端子信号电压为24V或220V,继电器输出220V5A.
能用1k ram 的STC片子最好,因为我只用过51MCU
PLC实际上需要4~8KRAM,64KFlash但是51片子没有找到大的,外挂RAM成本增加,在小PLC的PCB板上空间也没有,只好将就用1K的RAM了。
LCD如果用一块板上不好,可以另用一片MCU控制,通过SPI与PLC板通讯。

楼主:
开源 PLC 功能可以,什么时候能完工?我需要的部分谁来做?

网友:
我这里发不了贴 谁知道是什么原因 而且每次一关网页就要重新登陆

楼主:
回【5楼】 yy888 许意义
硬件的具体要求:
技术要求:8入6出,RS232,8X2LCD,面板5~8个按键,电源24V或220V,输入端子信号电压为24V或220V,继电器输出220V5A.
能用1k ram 的STC片子最好
需要外壳:设计者可以在国内能找到的外壳选用(最好类似西门子LOGO的)
8X2 LCD显示器 显示尺寸在中国我只见到过一种尺寸,LCD如果用在一块板上不好,可以另用一片MCU控制,通过SPI与PLC板通讯。

请网友合作设计PLC硬件是有偿的,费用多少请网友开价?我是搞机械设计的,对单片机开发费用不太清楚。或分成也可以,不过按你说,PLC不能盈利,愿意合作的还是选择收费吧,这样设计者不会吃亏。设计制作合格,价额合理,我会愿意为这款PLC买单的。
网站上不便说的可以联系我。我的邮箱是:guokai45@yahoo.com.cn
电话:0412-2299702

楼主:
先谢谢你,请你帮忙找个高手

网友:
老板不需要学习

楼主:
【10楼】 yy888 许意义
高手的代价你不一定吃得消,比如马教授。还是努力学习,让自己成为高手,这样又省钱又划算。
======================================================================================
高手的代价您认定我吃不消,那请介绍个中手吧,请恕我冒昧,马教授是谁?

网友:
To guokai
I know you are a software designer,actual you should build the hardware for you self,otherwise the plc int nothing for you.Did you know all the plc supperly first time is use small MCU then bulid himself plc kernel,you can see the Mistsubishi FX(H8 seial),DVP(H8..) serial,FATEK(Z80).i also designed the hardware for my plc,i didn't use on industry,because i know the industry customer will not pay any momney to buy my products.they just want good service,good products,and product production time to market.so who will buy the plc ,the answer is very clear ,comsumer for home and every who want small plc, there dont need full function plc,there  need samll function plc,so open plc hardware is plc soluions for comuser,you had built the plc ladder so just do the hardware by you self,its just  need a hardware engineer  or spent 3-6 mnoths you can do it.

网友:
To guokai :

if you need the 18x2 char display i can give you the circuit and gerber file.i had product one year ago. i use mega162.
the controller use st7920(chinese).editor software standard for mitsubish FX serial

网友:
To guokai :
i give you one year ago my product dm.now i open the hardware.if you need tou can tell me. i can give you.

网友:
看来关注的挺多。
可惜我是菜鸟,帮不上忙。

网友:
【21楼】 yy888 许意义
谢谢您的评价!自我感觉能力还不行,但对您主持的项目一直在关注中,也希望该项目能进行下去。
我那TLC只是个玩具,摆不上台面的。
我是做织控的,在一次做选色处理程序时顺便跟我小兄弟做的,离PLC还很远,所以才改名字的。

楼主:
stm8s有人用过吗,性能价额怎么样?

网友:
合作设计PLC硬件,我报个名吧专做硬件.希望能够参加你的PLC开发.建议你有可能的话用STM32F的,它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楼主:
【26楼】 terence-plc
用STM32F可以,但32位片子内存是多少位,需要多大内存?比如8位机的内存4K,一个字节表示一个内部继电器,有4K内部继电器;32位机多少内存相当这个容量,几个字节表示一个内部继电器单元?

网友:
1bit 可表示一内部继电器单元。

楼主:
以前的MCU的位处理功能都不好,做位运算会占用CPU很多时间,影响PLC的扫描时间,减少PLC可用的步数,我听说以前的小PLC用一个字节表示相当于一个位的(内部继电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不清楚?

楼主:
to 【26楼】 terence-plc
我的要求是:(8入6出)RS232,485,8X2LCD,面板5~8个按键,电源24V或220V,输入端子信号电压为24V或220V,继电器输出220V5A.  你有什么方案?

楼主:
sorry,我不会做

网友:
又是一个扫盲贴,还合作呢!

网友:
if you choice avr,you should use codevision version compile its compatiable the 51 serial use bit operate,you can reduce the code otherwise Gcc, iar,ICCavr use the byte operate.

网友:
avr is compatiable 51 you can see the document from atmel,the avr mega8515 and meag162 is comaptiable 51 MCU,just the reset designed is different.

网友:
to yy888 许意义

maybe you didnot see what different between the meag162,mega8515 and mcu8051,in about 1998,atmel want to replace the 8051,so the two type is compatiable mcu8051,avr also provide bit operation. you can see the asm command.

网友:
codevision is can compiler the mcu8051 c program,no need to rewrite program,my RF dongle code is compatiable mca8051,pic16-pic18,and avr mega8l-mega32...

楼主:
to 【35楼】 billleu
to 【34楼】 yy888 许意义

51有很多的位操作指令,但没有间接寻址的位操作指令,适合直接使用,不适合使用地址索引的象PLC这样的二次开发,也没有操作扩展内存的位指令;其他单片机好像连位指令都缺乏,在字节中进行位处理要花很多时间,STM8S的位操作功能谁清楚?

网友:
哈哈,每次看到【39楼】 billleu 发言,在下都能够学到点英文。
在下觉得,AVR虽然没有位操作,但其速度可以补偿这个不足。

编译型的,用户程序要占用code空间。
解析型的,用户程序在下认为放在ram比较好,运行应该比较快吧?
(当然放在code空间也可以,但在下想code空间作为用户程序的一个备份,
在系统启动检测完之后,再把用户程序从code空间copy到ram空间)
所以内存变得很重要,因为coils,data_registers,都应该摆放在ram里面。

所以在下比较担心的还是51的内存。

楼主:
to 【41楼】 yy888 许意义
我刚去看了一下资料.stm8s 的位指令是挺多,但还是直接地址寻址,比51多了一个相对寻址,没有间接寻址和索引寻址方式,在PLC中用户的二次开发寻址到位还是有麻烦,还需要一段程序转换还是要花费一定时间,这同51的位寻址方式相近.现在问题来l,如果直接使用整个字节做内部继电器使用,容量要除以8,如果通过一段程序转换,扫描速度又受影响.

网友:
具体算一下,软元件空间,用户程序最大步数,所需RAN,CODE就出来了,就有选型依据了,就剩下监控系统所需空间.

网友:
my experience is dont use bit opearation,because i knoe many compiler the use buye or word operation to manual the bit.
if you want import to other system you will have problem(this is my many years experience).for eample why use c language,if just want to protable to any system just need recompiler the source.

楼主:
to【45楼】 yy888 许意义
我是机械工程师,对软件也是外行,编这样的程序只不过是爱好,没有受过系统训练;我知道单片机直接寻址速度快,但是PLC需要间接寻址才能找到内部各个元件。我弄不清在位地址直接寻址的MCU(比如51)中采用什么方式能产生“变种直接寻址方式”。我还没看过STM32软件手册,我再查查,谢谢。

to 【46楼】 billleu
谢谢你的经验,从你的工作中我学到很多,我不知道您从事什么工作,我希望您能转到工业上来,期望能与你有进一步的合作。

to 【44楼】 bkkman
谢谢您的建议,等我了解了各种MCU的结构特点,选型后,再按您的建议仔细规划。另外谢谢您做的很多艰苦、细致、认真的工作。

网友:
To :guokai
I also 机械工程师 for five years.but i have interesting in software and automation.all the software hnowledge is i learn my self.so english is very importance,because you should read the book or datasheet(most the book or databook is write in english).Did you know [domain knowledge],you are 机械工程师,but you have knowlegde in software and hardware,so you will outstanding in  机械,so you will be the best 机械工程师,God lucky to you.

网友:
哈哈,我是:机械==>>电子==>自动化
我是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的,因为专业原因,在下以前电子接触较少。
学会看电路图也是2年做左右的事,幸好在下的软件基础较好,
一次难得的机会,化了3个月左右的时间恶补数字电路,单片机,之后转工做电子工程师。
正式踏上自己规划的职业道路。现在数字电路,软件基本不是问题,模拟电路就较差。
现在是自动化工程师了,做点机电一体化的产品。哈哈

楼主:
下面的PLC硬件方案是否可行,请网友多提意见,如果能给出可配机壳的PCB图将非常感谢。

找到一款三和的壳体可供参考

详细尺寸图

网友:
类似楼主要求的板子:

该板资源:
8路输入
6路继电器输出
6路ADC,其中外部3路,内部2路,另外1路在内部接2.5V基准,做AD值调整使用
2路DA输出,4-20ma
2路485通讯

网友:
所用外壳:

网友:
单片机:STC12C5A60S2系列 44脚

网友:
To: guokai
抱歉,我在设计该电路时并没有考虑LCD显示,不过CPU尚剩有IO口线,可扩SPI或串口的LCD模块,适当的外壳可以从长河的工控机壳中选择。

楼主:
能帮助改板吗?

网友(2013-04-06):
抱歉,我来晚了

网友(2013-07-30):
非常愿意,不过我的思想不一样的,要考虑工业场合用,首先就要确立一定的规范,比如IC,CPU,板子,所以成本也不是你们能接受的,就比如要卖,也要给承诺客户10年的质保。真正能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