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3C44B0中的bank问题

楼主(2009-05-24):
刚接触ARM,不知S3C44B0中的bank是什么意思,应该如何理解?

网友:
貌似是存储器地址空间的意思。

网友:
据说一共是8个

但是公用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

靠选择bank 的使能来读取

楼主:
有没有具体一点的资料,数据手册上的资料也不全啊!

网友:
每个BANK根据它的类型可以接一个不同的存储器(FLASH,RAM等)
BANK也就是外部存储器的接口吧

网友:
sdram 接bank6上,flash接bank0上,下载时ads1.2设置的RO为0xc008000,是不是把程序下载到ram里了啊
还有就是我改了一下RO的地址,再改回来后make时出现couldn't find .........*.o 这是怎么回事啊
麻烦哪位大哥指导一下

网友(2011-01-16):
s3c44b0 把存储空间划分成8个bank,也就是8块。每块32M,8X32=256M,也就是说理论下它可以有256M的存储空间,但实际上没有那么多。arm虽然说是哈弗结构,但它和51不同,它是程序和数据空间统一编址,还包括特殊功能寄存器(0x01c0 0000-0x020 0000 共4M)
0-5bank只能安排sram 或rom。6-7bank可以是rom sram dram sdram 且可以设置成连续的物理存储器,一般设置成sdram。

网友:
我是这样认为的:由于外部设备种类很多,自然处理的方式或时序要求不一样。所以不方便统一线性地址。以不同的Bank来按排并初始对应的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