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示波器前端程控放大电路的疑问

楼主(2009-05-24):
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分析的跟魏坤的总是差2倍。

首先OPA354是缓冲,增益0

然后是AD603,可控增益,因为5脚7脚接了2.2(约为2.15),使用公式Gain(dB)=40VG+20,即增益为0~40dB(dB = 20*lg(A/B),AB代表输出输入电压)

由公式(x+2.5)/1=(y+2.5)/2 得 y=2x+2.5,即信号又被放大2倍,然后向上平移2.5(x、y分别为输入输出电压,此时假设TLV5618A的OUTB输出为2.5v)

然后我就分析了他的程序,当TLV5618A的OUTA给960时,1X衰减(无衰减),由960/2^12*5得A电压为1.171875v,与AD603的2脚(5/5.7=0.8772)做差,带入公式Gain(dB)=40VG+20,得增益为31.7872dB,换算为倍数为38.8476倍,然后经AD811进行电压平移,向上移2.5v(ADS830E输入电压应在1.5~3.5之间,所以平移2.5,此时没有考虑公式中的2倍),ADS830E的输入信号的峰峰值为2v,再考虑到液晶屏只有200个像素显示波形,而200个像素被分为8份,即每div即为25个像素,而8位AD是256位,所以由公式 2/38.8467/256*25=0.005027v/div,及他在程序后面标的5mv/div,然后应用到其他的数上也基本对上了,问题就在前面忽略的2倍上,及AD811不仅对信号进行了平移2.5v的工作,还对信号进行了2倍的放大,可是我当时粗心做的反而对了,现在有细想想却对不上了。

不知道上面表述够不够明白,我把那个换算关系做了个xls,想看的可以看看

网友:
【楼主位】 zhseedling :
"向上移2.5v(ADS830E输入电压应在1.5~3.5之间,所以平移2.5,此时没有考虑公式中的2倍)"

在AD603的输入端串入了一只100欧姆的电阻,就是用来衰减信号的,因为AD603的输入电阻为100欧姆,所以串入100欧姆的电阻后衰减2倍,所以才不用考虑AD811的2倍放大,这是你忽略的。

楼主:
那个公式你看了么,计算方法对么?为什么衰减分别为10和100时,给DA270得到的是2.43v/div和24.3v/div,与你的标注2v/div和20v/div有这么大的出入呢

网友(2009-07-24):
OPA354供电好象不能超过5.5V  但魏坤的电路确用了10V在供电! 真不知这个运放能扛多久? 没坏也真是万幸!

网友:
请问楼主zhseedling,AD603压控放大器的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0.1---10的电压输入怎么处理。急,拜托

郁闷,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
先分压,后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