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嵌入式LINUX!坛里兄弟推荐一本好书给小弟!

楼主(2009-05-24):
准备想学嵌入式LINUX,但还没知道怎么开始!有经验的大虾请指教下!

楼主:
找到好的书籍就像找到了一个捷径!麻烦大家动动手指!

楼主:
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完全手册,刚找到了这本书,大家觉得怎样!!!

网友:
Linux设备驱动开发详解,是我看过的国内算是写得最好的一本了。比翻译的书籍更容易理解,而且细节也不少。

网友:
如果您对硬件不是很熟悉且选择的硬件是基于ARM的话,建议您看一下“ARM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第2版”这本书,否则Linux中的一些中断和寄存器的设置,会搞的你头晕的。

网友:
to 【2楼】 zhuwei310600
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完全手册,刚找到了这本书,大家觉得怎样!!!
------------------------------
这本书不错,对于新手熟悉整个开发流程很有帮助,硬件和linux操作系统驱动等都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