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4轴组装完成,问题出现 在线等

楼主(2009-05-24):
新做的全套板子上电电机都正常在MikroKopter-Tool软件里能控制电机  但是看不见波形   固件我是用双龙写的熔丝也是用双龙  Flight-Ctrl_MEGA644_V0_68d.hex   还有一个不知道还用写吗 BootLoader_MEGA644_20MHZ_V0_1.hex 不知道怎么回事发图片怎么也是失败  现在飞控板上有一红一绿的LED常亮是不是我没接遥控的问题    哪位大侠给看看在线等

网友:
根据经验,还是把遥控都装上,再看看整个系统有没有问题,不要着急,最有效的自救办法就是把德文的网站用google翻译后,慢慢研究~

楼主:
我的遥控是雷鸟6通道PPM  不知道能用不能用芯片是mc3361   接收机是RX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