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TMS320F2809的学习板,望前辈们给点意见。

楼主(2009-05-24):
初涉DSP殿堂,现弄到了2片TMS320F2809芯片,想自制一个入门级的学习板,望前辈们给点意见。
现在能想到的功能有:SPI接口Flash、I2C接口EEPROM、温度传感器、图形点阵LCD、串口。不知还加上哪些功能好,菜鸟,望各位指教。

楼主:
自己做来学习,打算做成一块,不分核心板与底板。
下周端午节,计划就窝在家里捣鼓这个了。这两天想功能,想得睡不着觉啊!

网友:
核心板足矣,好调试

再说那个片子做电机驱动最合适了。。。

楼主:
如果加EZ-USB芯片CY7C68013A上去,提供一个DSP与PC之间的高速信号传输通道,不晓得这样做,有没有意义?

网友:
我有现成的了
你如果在南京,可以送个核心板给你,4层的

网友:
其实,DSP核心板是最关键的,很多容易出毛病的地方都在核心板上,外设部分就和单片机差不多了,因此没有必要自己做开发板,买一块核心板,然后自己做外设就可以了。

楼主:
买核心板,核心板与底板之间大多是2.54mm间距双排针吧?弱弱地问一下,常见连接器,包括双排针、扁平线(FFC),它们允许的信号频率最高能达到多少啊?

楼主:
"其实,DSP核心板是最关键的,很多容易出毛病的地方都在核心板上,"

我有一定的高频布板经验,不知DSP的电路板需要格外注意哪些问题?一般都会出哪些毛病?多谢赐教!

网友:
常见连接器,包括双排针、扁平线(FFC),它们允许的信号频率最高能达到多少啊?
这个和硬件设计有关,设计的好100M也没问题的

楼主:
100MHz以上(更准确地说是,信号上升沿时间小到一定程度)不是得用信号完整性的理论分析么?双排针、扁平线(FFC)上跑这快频率的信号,信号回流路径、阻抗匹配、反射等等因素真让我无所适从,一点把握都没有哩。

网友:
TMS320F2809多少钱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