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控板上的气压传感器在晃动的时候,能听见哗哗的声音正常不正常?

楼主(2009-05-24):
刚收到的新的飞控的板子,晃动的时候能听见气压传感器里明显的哗哗的声音,不知道是在运输的过程中损坏了,还是本来就是正常的,请教下知道的达人们,多谢~

网友:
我手上的这个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有东西掉进去了

楼主:
现在还不知道气压传感器怎么用,反正mktool里显示,高度值是0
是买的Pitolan的套件,我相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再研究下,看看正不正常~~

网友:
在mk-tool的config设置页面把有关高度的两个选项选上, 然后在高度页面设置一个开关通道给setpo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