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程控运放问题

楼主(2009-05-24):
看到魏坤同学制作的示波器很是佩服,我按照其程控运放的图利用感光板制作了电路图,问题有二:

  1、按照各运放的BPW,此运放电路频率上10,20M应该不成问题,但我实际制作的电路在1M左右就开始衰减。应该是PCB布板的原因,想请问一下布板应该有哪些技巧,如何布板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2、我的AD603不能正常工作,AD605的增益可控电压应该在-0.5V到0.5V左右,加上2.2K电阻增益应该在0--40db,可是我的AD603实际只能放大1--10倍,而且放大10倍的电压差还小于零,试着换过另一块片子也是一样的。

  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
可以给我看看你画的图吗?我也在做,好多问题不懂,请教下。

楼主:
呵呵,我的图和魏坤同学的是一样的,我只是把末级输出的运放改成了OPA691

  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关于protel打印pcb的问题,我用的是dxp2004,用HP laserJet1020打印的图,上面的线是由一个个小点点构成的,这肯定印象电路图的频率效应嘛,请问一下这是软件的问题还是打印机的问题呢?

  请赐教。

网友:
我用protel99. 你的问题我也不懂。    我图还没有画出来了。高速AD转换与FIFO存储器电路那部分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的线生成PCB图没有连接。还有就是给的原理图怎么和给的调试图不一样呀。我的QQ号是872957614.加我,我向你请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