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是什么软件吗?(在microchip的例程中看到的)

楼主(2009-05-24):
在microchip的例程中看到有这么个软件界面,好像是示波器之类的,有谁知道这是什么软件,叫什么名字吗?

网友:
就是台示波器

楼主:
1楼
您知道这示波器的软件名字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台真正的示波器通过上位机截图的,或者是NI的软件,

网友:
就是示波器!安捷伦的,装的就是windows操作系统可以直接截图

网友:
这个界面像 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