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机架的材料

楼主(2009-05-25):
1.请问机架中心板用电木行么?是否结实?
2.对角的马达距离多远才最好呢?

网友:
我在做的四轴飞行器的中心板,觉得有点垃圾

楼主:
不错啊!请问强度够么?用手能折断么?你是北京的么?

楼主:
请做过机架的兄弟们多提意见啊!谢谢了…

网友:
我的想法就是 中心板的一块就是电调板 包含4个电调

网友:
【4楼】 luzhengmao

把其中一块中心板兼顾做电调版不好。 中心板是需要受力并且有一定弯曲能力, 而电路板(特别是有焊元件的)扭曲的时候元件容易虚焊甚至脱落。 所以我建议中心板与电调独立起来, 当然,中心板上走电源是可以的(用比较粗的布线)。

网友:
1.6MM的纤维板,看你怎样折了

网友:
那我感觉 4个电调做个和中心板基本一致的PCB 装上达到基本没有乱线这样是否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