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使用ATMEGA168成功制作的“下推式磁悬浮”,极具参考价值!!!

楼主(2009-05-25):
这些是我在YouTbe上搜集的,从视频上看悬浮物为一个普通的圆形磁铁,具有旋转功能,下面为四个空心线圈。整个系统还可通过上位机(电脑)控制。
希望这些资料对大家能有帮助!

另外还有个磁悬浮铝板,也是四个大线圈,上面悬浮了一块圆形铝板

再来个成品,不知哪产的,悬浮体是一个圆环型磁铁

网友:
这个耗电不会少吧?

网友:
很好,作个记号。

楼主:
!!!谁的英语听力好,来给翻译翻译视频里的介绍!!!
或是转发给朋友帮忙翻译下,对本次“磁悬浮开源活动”应该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废话就不翻了,大致意思如下:

电脑上显示的是VB 2008写的小监控程序,就是根据两个霍尔传感器读出来的位置信息画黑点。
面包板上黑色的是两个霍尔,然后他指到板上,横排4个IC是PWM驱动器,用于驱动4个电磁线圈。右边两个是运放,中间是M168,左边一点的是反相器,用于驱动PWM。单片机和电脑用一个USB-232转接板连接电脑,电脑程序定期查询位置信息,M168应答。
磁铁是0.5x0.5寸的圆柱体,可以看到传感器非常敏感,只需要在极小范围内移动,黑点即可到达窗体边缘,还可以画圆等等。
接下来他将会用这块板来做他的第5版磁悬浮。

网友:
第二和第三段视频,悬浮磁铁后面用了一块铝来增加阻尼。
最后测试中,这块铝依然存在,他说会尽量做薄点。

这个电路用8V供电。
还有就是PWM频率,现在的频率太低,所以有音频噪音,他说还要把PWM频率调高点。

楼主:
非常感谢(gzhuli 咕唧霖)的翻译!

网友:
不错,MCU是可以控制得到。

网友:
【10楼】 wmsky 平凡的世界
现在,我的结论也是“MCU是可以控制的”。
---------------------------------------------------------
是的。我相信,只要大家共同作战,我们可以作的更好。
郑伟,辛苦了。

网友:
老外这个设计还是有点问题的,那个铝块始终去不掉,应该是他用了空心线圈的问题。那线圈好像音箱分频线圈啊。

我们现在分析这个模拟电路,用了10uF的微分电容,可见频率不会很高,单片机应该还是可以应付的。
我原来设想单片机方案时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当时说如果AVR的ADC速度太慢满足不了要求,就上STM8,应该足够应付了。

现在是越看越有信心做得更好了。

网友:
如果用ARM9 是不是就太奢侈了

呵呵

网友:
简单的用不到ARM,复杂的,例如负载剧烈变化的,做特殊运动的,无感的等等,就可能要上ARM/DSP了。

网友:
积分:792
派别:
来自:江苏-常州
下载了,谢谢。

网友(2009-10-06):
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电路图和成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