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能用在工控吗?

楼主(2009-05-25):
msp430能用在工控吗?
我现在要做工控产品,要求低功耗的,单片机,msp430选择哪款好?

网友:
能,但是说实话MSP430的抗干扰没有其它芯片如AVR或PIC的好,在开机瞬间容易死,中途出现电源干扰的时候也有死的可能,我使用过大量型号的MCU,总体感觉MSP430最不可靠,尤其是它的复位不太好,我当初使用MSP430F14X系列产品,听利尔达的人说现在出了更新版的F24X系列产品,不知效果怎么样。

网友:
只适合消费类场合,用在工控估计要吃苦头的

网友:
复位时,PC容易跑飞,要加抗干扰指令

网友:
msp430的宣传都是吹的?。。。。。。

网友:
1系列由于内部没有BOR所以容易受干扰!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外部手段来解决的

网友:
430就功耗低以外,没觉得有啥的了

楼主:
谢谢了!看来还是用AVR比较保险!

楼主:
1系列由于内部没有BOR所以容易受干扰!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外部手段来解决的

外部加看门狗?

楼主:
那AVR的功耗怎么样啊?

网友:
430端口噪声容限和扇出没法和pic这类比,既然工控用,为何还要要求低功耗呢

网友:
复位时,PC容易跑飞
我刚接触430时也碰见过,后来采取了2大措施,效果很好:
1.RST脚上拉47k电阻.
2.写程序时,确保电源电压大于其最低工作电压后再改变DCO的频率,即加入适当延时后再改变DCO的频率.
  这点在 datasheet上有说明.

楼主:
但是我需要用电池供电啊!所以需要低功耗!

楼主:
avr系列单片机做工控产品怎么样?

网友:
430不建议用在工控

网友:
【13楼】 microcreat
但是我需要用电池供电啊!所以需要低功耗!

电池供电,请问你要“控”什么呀?

楼主:
我这个产品要符合工业标准,稳定性要好!抗干扰等!所以要选择比较稳定的,功耗、低的!

网友:
430的DD正在研究,EIB系统用的就是这DD,欧洲人用的还行,EIB厂商中包括不乏siemens、ABB等大公司,从EIB类产品来讲稳定性还行,遇到死机的概率较低,千分之一吧。
就工控来讲,要求比楼控还要高些。最近遇到个瑞士公司出品的控制器,含工控的PLC功能及楼控的DDC功能,通讯能力 也出奇强大,而且很奇怪的有船级社的认证,用在船舶上的电子产品要求仅仅次于军用了,他们用的是飞思卡尔的32位的PP.
就功耗来讲,430的功耗确实低些,PIC的也不高啊,稳定性相比还更好。我现在桌上就有一个用PIC做的无线遥控的控制器,电池用一年半了。
AVR的低功耗和稳定性还未体验完全,上个产品(小产品)在一个比火柴盒大小的空间里做一个控制,220V的,电源也是,安装的地方虽然不是工业环境,但也是除了强电磁辐射外,有很多感性、容性负载的,目前400多个运行半年了,死机的现象极少,还在继续验证中。。。

楼主:
那说明AVR的性能很稳定啊!呵呵!就是AVR的供货啊!不怎么稳定!

网友:
【19楼】 microcreat
那说明AVR的性能很稳定啊!呵呵!就是AVR的供货啊!不怎么稳定!

没明白这句话的含义:照这个逻辑,岂不是:MSP430的性能都很稳定啊,就是TI的供货啊?

网友:
avr反正不用在工控上,自己玩玩还凑合。工控还是pic吧。不然就上dsp

网友:
AVR当然可以用在工控上啦。不知道楼上何出此言。

楼主:
AVR我看到很多用在工控上的哦!

【19楼】 microcreat
那说明AVR的性能很稳定啊!呵呵!就是AVR的供货啊!不怎么稳定!

没明白这句话的含义:照这个逻辑,岂不是:MSP430的性能都很稳定啊,就是TI的供货啊?

我是说AVR的稳定,但是就是供货有点不稳定!

网友:
我们这AVR有被用在铁路上的

网友:
AVR 我们用在地铁上,表现很好。

楼主:
地铁?呵呵!不知道国外一般都选用哪款哦,呵呵!

楼主:
SST系列的51单片机呢?适合工业产品吗?
谁能推荐一款单片机,内部RAM需要4K左右的!
不知道哪位用过?
MCS8051,呵呵!用intel的,我想这个应该很稳定!呵呵!

网友:
430不可靠.......

网友:
遇到两个项目了,都不能用430很好的解决,
1,变电站电容器保护,电容器切换频繁死机

2,10A,110V电磁铁控制频繁死机,操作失灵等
结果用avr的m8搞定

网友:
我的也电池供电,要用430的,也是工业仪表,还在试验中

网友:
用avr加上睡眠功耗方面可以和msp430比,我在做一个自动记录仪,内部8mhz 外部异步时钟32768唤醒,耗掉在10uA左右!!!就是mega8  我都没选用mega88,不知从哪看出的430低功耗,难道就是因为430要低主频才低功耗??  还有  avr电压要求要比430宽很多啊,1.8v就很好启动了,430的不敢恭维!

楼主:
呵呵!还是觉得AVR比较好!呵呵!

网友:
AVR是用来玩的,不可靠!做产品还是NXP吧

楼主:
NXP好象BUG很多啊?怎么说AVR是用来玩的啊!呵呵!

网友(2010-11-06):
TO TigerHuHu
   国内搞基于EIB总线通讯产品的兄弟太少啦!
   加群28343506,我们群里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