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把SD卡当成纯粹的存储卡来用可行否?

楼主(2009-05-25):
即不管它的保护区、引导区、0扇区什么的,不需要文件系统什么的。
直接以块来读写数据,也不需要连接到计算机上。
专用的存储。
不知道这样做能实现不?

另:在FPGA中实现SDHC卡的读写操作应该没有问题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呢?指点一下我吧,谢谢!

网友:
应该是可以
但是SD卡用的NAND FLASH,里面很多坏块的
提醒你一下要处理一下

网友:
直接用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坏块,磨损平衡,需要自己解决,搞定的话,就OK。

网友:
我在想eeprom需要像sd那样考虑磨损平衡吗,还是sd卡的磨损更严重?

楼主:
晕了,我还没有考虑过坏块的问题....糟糕。
今天请教了一下一个这样做过的师兄,他提到还有加密区不能读写..
楼上几位朋友,请问一下坏块怎么处理啊?磨损平衡又是如何操作的啊?

网友(2009-07-01):
SD卡的坏块你根本不用管,NANDFLASH如果没控制器,当然需要管理坏块,SD卡内置了控制器,所以坏块由内置的控制器会自行屏蔽,就如我们使用的U盘一样,当然,如果坏块超出所能屏蔽的总数,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