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示波器问题:怎样设置示波器,可以自动抓波形。

楼主(2009-05-25):
请教示波器问题:如何设置示波器,可以自动抓波形。示波器是DSO3102,因要抓一个不规则出现的波形分析,也没看懂说明书,所以请教一下,请指教。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kingofkings 于:2009-05-26,20:15:00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0]AVR32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3043]仪器与仪表

网友:
怎么设置要看你是测什么信号,一般都可以自动设置,抓波形?好像都是手动抓取的吧,通过按“run/stop”键,不知对你有没办助。

网友(2011-08-26):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下,确实如此,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自己抓取波形的方法

网友:
长存储,然后在里面自己找。

网友:
可以设置成单次触发。触发方式和触发条件就得看你的具体情况了。
也可以试试“通过测试”功能,设置输出失败即停

网友:
高难度的分析只能上dpo了,为这个而生的

网友:
单次触发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弟呀,测信号怎么和P/F扯上了,赶紧学习去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