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做短信收发功能,在上海测试一切正常,广东就不行

楼主(2009-05-25):
使用SIM300做短信收发功能,在上海测试一切正常,但是带到广东后,短信收发功能就不能正常使用,但是电话还可以打通,不知是,后面的移动运营商网络的原因,还是模块有什么参数需要再设置? 谢谢

网友:
短信息中心的原因吧?

楼主:
查过了,AT+CSCA 13800755500, 就是深圳的短消息服务号码,应该没有错。 而且这个SIM号码漫游到上海后,短信功能又正常了。 各位大侠,请加以指点

楼主:
哈哈,你真幽默,是不是有什么特殊设置?

网友:
好像没有啊,打个电话问一下他们的技术支持。

网友:
短信中心设备厂家不同,短信格式略有不同

楼主:
那如何才能通用呢?PDU模式?Text模式? 还是说要另外调试?

网友:
检查一下CNMI配置,这个可能和基站有关。最好到实地测试一下,直接用PC机来操作跟踪一下短信返回情况。

楼主:
CNMI设置是AT+CNMI=2,1, 不知有无关系。

网友:
试试发送短信的时候把短信中心部分的编码去掉。

楼主:
我使用是Text模式,所以,不需要设置CSCA短信中心,因为只需要发英文

网友:
你的卡是哪里注册的就填写哪里的短信中心号码,不要改。

网友:
换一个sim卡测试下

网友:
短信中心号码一般要加+86,不加有可能也能通,取决于短信中心和交换机上的设置,你修改一下试试。

楼主:
谢谢Wlmwwx,由于我只需要发送英文,所以用的是Text模式,发短消息时不需要特别特别指定短信中心。 另外,我使用at&v, 显示如下信息,可以看到短消息中心的号码+CSCA: "+8613800769500",145, 有+86.
+CCWA: 0
+CAOC: 1
+CLIR: 0
+CUSD: 0
+CSSU: 0
+CSSI: 0
+CDIP: 0
+CSCLK: 0
+SCLASS0: 0
+CSDT: 0
+CMIC: 13,13
+ECHO(NORMAL_AUDIO): 30000,5,10
+ECHO(AUX_AUDIO): 20000,5,15
+SIDET: 4096
+CLCAL: 1
+CCPD: 0
+CSCA: "+8613800769500",145
+CSMP: 17,255,0,241

网友:
短消息服务中心号码设置为本地的试试,再有GSM漫游有时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网络故障,例如上次漫游到某地正常,而本次漫游可能无法通话,下次漫游又可能正常,这种情况见到过几次,咨询移动也没有什么确切的结果。最好换个号试试。

楼主:
昨天晚上,通过远程控制软件,换了一种方法试,(1)先用AT+CMGW="+86137xxxxx", 写到SIM卡中,有成功,返回, +CMGW:1;(2) 然后使用:AT+CMSS=1, 发送(3)在上海就没有问题,CMSS成功。(4)但是在广东,还是不行,返回, +CMS ERROR、:515.

网友:
从SIM卡存储里边过了一道,本质问题还存在。请问现在AT+CSCA?出来的短消息中心号码是SIM卡开卡地的短消息中心号码吗?

网友:
根据网络上的提示,请在上电后多延时一会再发短信,而且每条短信之间延时加长,最好的做法是模块确认了短信发送成功后再发送下一条短信,而不要采用固定时间间隔等待。发短信的过程是需要模块和基站进行交互的,这个交互需要的时间各地可能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基站供应商),也许真的你放的时间压在这个临界值上面了。515错误的意思就是模块还在交互中,未完成,就收到新的指令了。

楼主:
Appcat, 谢谢你详细的信息,这个和CSMP,17,167,0,241; 配置有关吗?
还有,就是我是用ASPortTools 串口工具,手工调试,在执行CMSS之后,我也没有继续发其他指令。 是不是初始化时间不够? 还有和SIM版本有没有关系?

网友:
串口调试工具建议使用SSCOM32,现在有SSCOM33版本了。标准AT指令的输入运行是以0X0D为标志的,也就是回车,但是现在很多串口调试工具有点自做聪明,你回一个车,它给你发0x0d0x0a两个字节,很多时候就是这个0x0a造成了问题。

建议你上电初始化时间放到30秒,再试试。

网友:
短信得理时本地和外地的电话号前
有的有86
有的没有86
可能是这个原因
处理可能不灵活

楼主:
还是不行,真不知是哪儿有问题了。 着急。 谢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2012-02-27):
手上有个SIM300,晚上可以帮LZ试,以前用过SIM300,从2.04到7.03版本的模块都用过,没有发现短信的问题/

网友:
楼主,CSMP,17,167,0,241,最后一个是编码格式,你试试0看看。还有,您能接收短信吗?

网友(2012-06-19):
以前用TC35调试时候遇到过,注意延时。在发送命令的时候每条指令之间加一个延时就可以了。

网友:
在研究这个

网友(2012-08-18):
貌似有些地方不支持text格式,只支持PDU格式,不晓得是不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