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交流伺服电机带丝杠怎么定位,输入XXX.XX毫米,希望在丝杠上的东西运动到指定位置,

楼主(2009-05-25):
用交流伺服电机带丝杠怎么定位,输入XXX.XX毫米,希望在丝杠上的东西运动到指定位置,这里面脉冲与直线距离怎么转换的?一般精度能达到多少?谢谢!!!

我都不知道这个放在哪里,原来好象有个什么机械...

网友:
看你伺服多少个脉冲可以转一圈,再知道你的丝杠的螺距是多少的情况下,就可以知道走一个螺距的长度是多少个脉冲(即转一圈的脉冲数),然后换算即可。
精度么就是这一个脉冲的定位精度,一般还要考虑机械精度,用到步进以及伺服的情况下都是机械精度不如电机精度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还是不是很明白.谁能上传一些机床改造数控系统与丝杠含接的资料,在这里应该能找到答案.谢谢!!

我是用于伺服电机带丝杠进行定位的.用步进电机当然也可以.

网友:
http://www.gsk.com.cn/download.asp
这里看看 有很多数控机床的资料

楼主:
谢谢ilan2003 小松工程!!广数好象在国产数控方面也走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