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入门开发工具是ICE2000好还是MPLA ICD2好?

楼主(2009-05-25):
最近公司安排接触pic,到华强赛格跑了一圈,困惑更多了:
1:MPLA ICD2不能调试 pic16f72*系列,到底哪个好啊?

网友:
个人用ICD2多些,也便宜些,一般大批量生产时才用ICE,如果PIC芯片有问题MCP是以ICE判断

楼主:
帮我解达一下:MPLA ICD2能不能直接调试 pic16f72*系列

网友:
应该是支持的,ICD2支持的芯片是相当多的

还有,如果不确定,可以上MICROCHIP网站查询一下。另外,MPLAB里面,选择芯片的时候IDE也会提示该芯片会有哪些仿真器支持

网友:
ICE是仿真使用的,不能直接将程序下载到单片机里面,因此只有比较复杂的程序或者实验室才会选择买ICE而且ICE也非常贵差不多是ICD2的10倍。

网友:
ICD3已經出來了,可以考慮。
不過如果只是要簡單的燒錄和除錯,買Pickit3就夠了。

我自己是全系列都有。在工作市裡面,Real ICE很好用,Trace程式和硬體很方便。但是出去現場,我是帶ICD2或Pickits2。

网友:
目前icd2.5是最便宜的

网友:
帮我解决一下,我软件安装起来了!不能汇编是什么原因!project wizard进去mpasmwin,mplink,mplib.exe都是打叉?

网友:
一直在用icd2,个人感觉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