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NEC78K+MINICUBE2调试9234遇到问题,在IAR里不能仿真,OCD检查又是好的,大家帮忙

楼主(2009-05-25):
请教一下要在IAR环境里用MINICUBE仿真9234,都要注意什么?弄了n久还是不行。

楼主:
昨晚用minicube的自检程序检测了一下minicube,结果NG,只有USB POWER TEST一项是NG的,烧录是可以的,难道我的minicube坏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minicube好像很挑USB线,我买的几根miniUSB接口的线都用不了,插上后灯是很慢很慢的闪。

楼主:
终于搞定了,
振荡器要用内部的
按minicube使用说明里配置MK1.PM4,INTM1
代码里要增加这些
const u16 INTP3_RESERVE  @0X0018 =0XFFFF; /***RESERVE CELL FOR INTP3 WHEN DEBUG */
const u16 DEBUG_BK  @0X007E=0XFFFf;    /**RESERVE FOR DEBUG BREAK POINT**/
const u8        MONITOR_RESERVE[304] @0X1ED0;
XCL文件里  Near data and heap segments中的配置要改为FE05-FEFF
自己挖了坑,自己填回去^_^。

网友(2012-06-05):
MARK 我最近也在弄MINICUBE2+78K0S单片,自家的PM+实在不敢用,简直就像土著发明的。

虽然IAR for NEC78K0是有的,但里面DEBUG选项里只有MINICUBE而不是MINICUBE2,不知道IAR和瑞萨都啥思路,难道要我猜他们兼不兼容?不过看楼主这么用成功了大概可以吧。还希望向楼主讨教前车之鉴!

网友:
我现在打算玩玩呢。

网友(2012-08-03):
我的MINICUBE2+9224一直是芯片没反应,求救!!!

网友A:
我没用过,我听说NEC芯片是分调试版和非调试版的,请问非调试版的能调试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我听说NEC芯片是分调试版和非调试版的,请问非调试版的能调试否? ...

78K0内核是分调试版和非调试版的,型号尾缀带个D的是可以调试的。比如:upd78f0513是不能调试的,0513d是可以调试的。78kos大部分可以调试,至少我用过的额9234这样的可以。不能调试可能是因为内部资源太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78K0内核是分调试版和非调试版的,型号尾缀带个D的是可以调试的。比如:upd78f0513是不能调试的,0513d是 ...

请问下9234在线调试要怎么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9234在线调试要怎么配置。

__root const unsigned char option_bytes[]@ 0x0080={0xbc,0xff}; //选项字节,调试仿真时用
用这个xcl文件
PS,我用的是iar,用pm操作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__root const unsigned char option_bytes[]@ 0x0080={0xbc,0xff}; //选项字节,调试仿真时用
用这个xcl ...

谢谢。

网友:
kos 不用ocd板 ko的需要上ocd小板。

网友(2012-11-20):
记号,留着备用

网友(2013-07-10):
大神们,那那个可选字节怎么设置?是不是一定要设置?我用PM,编译了一个让一个管脚高电平输出,为什么用万用表测还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