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我现在 单片机用485通信模块与PC的串口调试软件通信实验,结果在有用的字节之后

楼主(2009-05-26):
我AT89C52发送的只是有用的字节,485转232模块的入口A B 的波形也没有发很多的0x00,而PC机的串口调试软件就收到了很多的0,不知为什么?
我的模块是几十元到无源485转232模块。
请大家帮忙一下!谢谢了!

楼主:
有效的字节为2A 30 32 46 0D FF

楼主:
单片机1秒一发有效数据的。中间全是0x00

网友:
485转232转接头有问题吧,我用得好好的,先一步一步用示波器量波形,看到底那里消失了

楼主:
单片机TX ,485芯片的A B,我都量了波形,很好的,就是我发的2A 30 32 46 0D FF 字节的波形,所以推断485转232模块有问题!!!
但是同一个485转232模块接别的单片机板子,就不存在这种现象,而是非常正常。所以我领导不相信是模块的问题,让我查原因,
但是我的单片机的波形是没什么问题的。
我该如何是好呀!!!

网友:
照你这么说 应该是你板子的问题了呵呵,转换器放到别的板子,同样的程序,正常!

楼主:
板子的哪方面问题???请指点,呵呵

网友:
1.先确保232和pc串口通信正常。
2.如果232和pc通信正常
最可能的原因:1)485 A、B线接反了,2)波特率不匹配,3)收发时485方向是否切换过来。

网友:
感觉是硬件问题

楼主:
谁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请指点,谢谢!!!
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输出完一组数据后 把485切换到输入状态。
看看行不行

网友:
以前遇到过。。。
单片机通过MAX232转到PC
当单片机程序还没跑起来的时候,PC会一直收到0
程序跑起来端口初始化后就不会了。。

网友:
DE控制问题?
485的信号在200mv内摆动么?

网友:
换部PC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我通过排除法确定是模块的问题。只好这样了。

网友:
额,你的485的地接了吗?

楼主:
To ba731 :你指的是485芯片的地吗?

网友:
测量485的AB在不发数据的时候压差是多少

网友:
引用:
以前遇到过。。。
单片机通过MAX232转到PC
当单片机程序还没跑起来的时候,PC会一直收到0
程序跑起来端口初始化后就不会了。。

也遇到过,不影响使用就没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