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 休眠功能好使吗?

楼主(2009-05-26):
各位大侠,SIM300 休眠功能好使吗? AT+CLSK=1, 还有一些DTR控制,感觉不出来,休眠过程

网友:
挺好用的啊,通过DTR进行控制,短信或来电自动唤醒。有省电,但没手册上说的那么好。具体多少没研究。

楼主:
lengqing,你好。 你是说把DTR连接高电平, 同时AT+CSCLK=1。 就可以了吗?  来了短信,和电话,不需要做其他设置,就可以自动唤醒?

网友:
开机,拉低DTR电平,设置AT+CSCLK=1允许休眠,需要休眠的时候把DTR拉高一段时间即可。
当单片机检测到来电或短信产生中断,拉低DTR,模块退出睡眠,正常使用。模块睡眠状态,不影响来电或短信信息输出到单片机。

网友(2010-06-29):
回复 网友A:

休眠后电流能降到多少?按上述方法休眠后,电流没有变化,还是在30mA左右,不知道哪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