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为什么我宏定义PORTG.0口时,编译通不过,换成PORTG.C口时编译就能通过呢?

楼主(2009-05-26):
我用的编译器是CAAVR,#define LCD_RST PORTG.0 就肯定会报错,换成,#define LCD_RST PORTC.0,编译就能通过了,请问下,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看看你选的单片机型号,确定这个型号有PORTG口
还有,报错你得自己看编译器提示什么错误

楼主:
我的单片机,是m128。

网友(2010-06-17):
我也在找答案呢
暂时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cvavr不可以,帮助里面找到Bit Level Access to the I/O Registers,最后一句有说原因。

网友:
楼上解释的不完全正确。

不是CVAVR不可以,是PORTG口的3个寄存器占用的是扩展I/O空间,相当在RAM空间,这3个寄存器是不支持位操作的。

请仔细看AVR的手册,前32个寄存器是工作寄存器,然后是64个标准的I/O寄存器空间。只有这96个寄存器才支持位操作。M128扩展了许多外围,因此64个I/O寄存器空间不够了,有些寄存器在扩展I/O空间,但它们不支持位操作。这个在AVR手册中都明确说明了。

#define LCD_RST PORTG.0 是将PORTG.0定义位,硬件结构上是不允许的。PORTG寄存器的地址为65H,在扩展I/O空间。

#define LCD_RST PORTC.0 是将PORTC.0定义位,这是可以的,所以不抱错。PORTC寄存器在64个标准I/O空间中。

另外,只有CVAVR支持位(变量)操作,而其它的C都不支持位操作,均采用字节操作,所以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