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GB LED灯来检测颜色

楼主(2009-05-26):
http://www.instructables.com/id/Color-Detection-Using-RGB-LED/

老外的开源,有源码的。

网友:
是什么原理?!

网友(2015-01-07):
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反射光是减操作,物体的颜色是它反射出来的那个颜色的光产生的,其它颜色被吸收了,也就是从反射光中去除了,如果用黄色滤镜去看蓝色物体,那个物体就变成接近黑色的颜色了,也就是没什么黄色光线反射出来了。
这个是白光的情况(包含各个色彩光谱),如果像作者那样,用单色光去照的话,那大致就可以直接根据反射光强度判断该色彩在物体颜色中的比例了吧,假设不含该单色,那几乎就没有光被反射出来了。
实际做这个时,要避免光电阻被RGB光源和环境光源干扰,所以作者用长的黑色套管把光电阻给套住了。

把作者视频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