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MA7260输出电压精度问题

楼主(2009-05-26):
最近在做一个使用MMA7260实现角度测量的实验,由于需要测量的角度非常精确,所以要求加速度计输出电压要很稳定,目前我使用的是16位AD,采出来的电压值最后三位跳动,导致角度只能精确到0.1度,各位大侠给分析一下,还能不能再提高精度,谢谢

网友:
均值滤波,中值滤波。滑动均值,滑动中值。

楼主:
我已经将这四种滤波方法都试过了,就是加了数字滤波才能精确到0.1度,要是不加就非常的不稳定了,我想要更准确

网友:
虽然不懂,帮你顶一下,哈哈!

网友:
MMA7260精度本来就是不是很高的,ADXL330要好一点

网友:
滤波是要有的
这东西很灵敏  0.1度已经差不多了 毕竟才1美金的东东

楼主:
我在想,是不是稍微有一点振动也会使输出电压不稳定

网友:
【2楼】 changyue701

那么能否根据你试验的结果告诉我哪种方式效果最好?

我已经试过了AD采样之后进行256级的均值滤波送入数组再进行8级的滑动均值滤波,总的均值量已经达到了2048点了,可是效果还是不好。

正在编程序打算试试中值滤波效果如何。

如果您能够告诉我您试验的效果,那么无疑将会对我有巨大的帮助。

谢谢。

楼主:
【7楼】 ForkEureka

我使用的是平均滤波,首先先要保证你的AD的基准电源是不是稳定,我之前也是滤波效果不好,后来将工作电源和AD基准电源均保证信号稳定了,情况才有所好转

网友:
我使用stm32内置的AD做采样  过采样处理后得到14位精度   但是实际效果很不好  具体看下面的图片

这个MMA7260三轴转换出来的电压 (原文件名:mma7260_3.jpg)

这个是X轴放大后的图 (原文件名:mma7260_1.jpg)

此图中平滑的两条曲线一个是参考电压 一个是陀螺仪输出 (原文件名:mma7260_vref.jpg)

网友:
MMA7260精度本来就不是很高,ADXL330要好一点 .在震动环境下,能作到1度就很不错了.

楼主:
那我想做一个精度为0.01的倾角测量,各位高手给推荐一个好用的芯片

网友:
LIS344alh 应该不错的,不过能不能达到0.01的精度你就要自己测一下了。

还有如果要求响应速度不很快的情况下,加大滤波常数,应该会更好。

楼主:
终于有所突破了,在电路板上的电压输出端处加一个大一点的电容,而且在软件滤波上采用取一次平均滤波后再将平均值平均一次,这样采样得到的数据明显好转,但是这样做存在如下问题:1、加一个电容后,由于电容的影响,电压值稳定速度比较慢,待电压稳定后才能将采样的值作为有用的数据。2、软件上这种两次取平均的方法使程序的执行速度有明显的下降。所以上述两种处理方法只要在响应速度不是很快的前提下才能使用。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收益匪浅,希望我的经验能够给别人一些小小的帮助!

网友:
【11楼】 changyue701

如果设备允许,用10:1的同步带加速倾角,可以到0.01度。

网友(2009-09-01):
changyue701 朋友。
  你能留留个联系方式吗?
   能加我QQ吗? 749841592
我有些问题想请教你!

网友:
为什么MMA7260 XYZ三轴输出来的电压来在0。01V的范围内变化呢?
  在MMA7260静态的下为什么电压不会未定下来呢?
   那位朋友,能帮我提个建议?

网友:
LS的同学你是不是电路连接有问题,正常的话,静态时只会波动很小的范围,近似于稳定

网友(2010-08-10):
请教一下,如何根据3轴的加速度计算出倾角啊?这方面的资料好少,物理学的都忘记了,希望各位大大给点帮助.

网友:
我现在碰到的问题跟楼主一样,特别是图片 这个是X轴放大后的图 ,跟我遇到的一模一样!
我现在怀疑是否是因为mma7260的输出阻抗太大,AD得输入阻抗又太小导致的呢?

网友(2010-12-24):
我也有用过

我只能做到0.1

我是MCU自带的10位AD

网友:
滤波多了貌似响应会变慢…

传说中的卡尔曼滤波不知咋样?!会不会好用点

网友(2011-05-28):
10位能做到0.1度吗,是什么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