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SPICE仿真7812驱动三极管放大电路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5-26):
电路如图所示

这是瞬态分析的结果

这是频域分析的结果

请教我如果直接用VDC来供电,分析的结果和实际是一样的。但这个分析结果显然有问题,瞬态分析中C3没有起到隔直通交的作用,频域分析中低频时竟然没有输出。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如何仿真这样的电路?谢谢

网友:
电源电路错误。
7812的地端已经接地,交流输入端和交流输出端的为什么要接地?应当取消,特别是交流输出端更不能接地。
7812电源没有正常工作,还作什么仿真?

楼主:
交流输入端接地符号去掉,仿真就会出错。错误信息如下:

ERROR -- Node N00732 is floating
ERROR -- Node N00787 is floating
ERROR -- Node N00705 is floating

节点N00732、N00787、N00705就是变压器处的几个节点。

交流接地后,才能进行仿真。而且7812输出端仿真结果确实为12V没错。

出错的log文件

网友:
对不起,我没有用过PSPICE仿真。
我仅从电路原理分析,在【1楼】给出判断。无论如何,那个交流输出端都是不能接地的。
既然PSPICE仿真不允许交流输入端“floating”,那就接上“保护地”试试,看看怎么样。
至于PSPICE里有没有“保护地”,是否可以解决问题,我毫无所知。
期待其他朋友帮助你。

网友:
关于7812整流电路仿真,按图1接法,图2结果是正确的.图3接法,短路了部分二极管,成了半波整流,显然错误,错误结果如图4.因此为解决
不悬浮的问题,又不造成电路错误,如图1,加个大阻值的电阻.
正确接法 (原文件名:orcad1.jpg)

正确结果 (原文件名:orcad2.jpg)

错误接法 (原文件名:orcad3.jpg)

错误结果 (原文件名:orcad4.jpg)

网友:
值得指出的是错误的接法对软件仿真不会造成经济损失,只是得到的结果不正确(整流输出的直流电压低),若是硬件真的按错误的接法连接,那不是烧二极管就是烧变压器了.因变压器次级上正下负时,D3将变压器短接了.

网友:
To 【4楼】 eezm

  无论如何,那个交流输出端都不能接地,也不能通过其它元件接地。
  交流输出端通过大阻值的电阻接地,无论其阻值是大是小,它都破坏了原有电路的工作状态。显而易见,那个“正确结果 (原文件名:orcad2.jpg)”并不正确。
  若PSPICE里没有“保护地”,将交流输入端通过一个特大阻值的电阻接地,试试看。

网友:
the power supply part is a mess so you should just use Vdc to power the amplifier.

your simulation there is incorrect. you can help yourself by uploading the simulation file so it is easier for others to help you.

网友:
a big give-away is the ultra-low DC working points (voltage) in your simulation. That should have told you that something is serious wrong.

网友:
TO:6楼
PSPICE软件在仿真时,因模型和算法问题,和实际电路是有些不同之处的.如电压源和变压器之间必须串入一非零的小电阻;变压器的浮动绕组要对地加一大的隔离电阻才能正常工作;振荡电路要在适当的部位加入激励才能起振等等.下面是几篇与变压器有关的文摘.

网友:
试用过很多电路仿真软件,我认为proteus十分优秀.下面将楼主的电路用proteus做了一下仿真,供参考.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48525.jpg(文件大小:581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proteus.jpg)

网友:
重发10楼的图

楼主:
谢谢楼上。
proteus仿真结果很好。

这样看来无法用orcad做这种电源驱动放大电路的仿真了?proteus也是用得spice来实现仿真的吧,它如何做到的呢?

网友:
仿真的原文件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48530.rar(文件大小:80K) (原文件名:zmls.rar)

网友:
谢谢【9楼】 eezm 所作的介绍。

网友:
"这样看来无法用orcad做这种电源驱动放大电路的仿真了?"

you can. you just didn't do it correctly.

the a/c analysis is tricky because you have to have a steady power supply - as the power source's output takes time to stablize.

楼主:
to millwood0
你在7楼和8楼所说的意思是指要仿真放大电路需要使用VDC,而我的电路中因为直流工作点太低了所以无法正确仿真,对吗?

你又说可以仿真这样的电路,可否告知如何正确的做呢?

这是我的仿真文件。

网友:
using your own sim file:

楼主:
我不太理解这个仿真结果。我仿真到40s才勉强看到放大电路的输出直流成分消失,电源的输出在很早就已经稳定到12V了。实际的结果明显不可能需要那么长时间。

网友:
that's because simulation doesn't know what an a/c signal is from a d/c signal. to the simulator, C3 is being charged by to a (d/c) voltage at Q1's collector, through R6. so very large R6 or very large C3 means very long time for C3 to be charged up.

that problem is further compounded by how the simulator detects a/c signals: it needs to subtract the moving average.

楼主:
对不起millwood0,Can you speak Chinese?
我只能通过英文获得一知半解的理解,我的英文不是太好。

网友:
19楼说的完全正确,电路中最大时常数是10u输出耦合电容和其后的100k负载电阻造成的.这里给了其变化过程的仿真,供楼主参考.

楼主:
谢谢eezm,millwood0
19楼的意思是什么,我没有完全理解

网友:
unless you are really interested in the transient response the amplifier has when the power supply is powering up (the first few hundred ms), you shouldn't simulate the power supply with the amplifier together.

网友:
更正21楼的10u100k.jpg应为1u100k.jpg,本楼的为10u100k.jpg.  23楼说如果你不对放大器上电开始时的瞬态响应感兴趣的话,你没必要将电源和放大器放在一起仿真.过去的模拟电路在讲阻容放大器时,一般都会讲到耦合电容和其后的负载电阻组成的RC电路的电容上电压的建立过程.电阻一定时,电容愈大,其到达稳态的时间就越长.其实这只是上电那一刻的事.一般在放大器使用中没太大必要关心它.要关心的是RC时间常数的大小,你要低频截止频率低的话,就要加大RC时间常数.

网友:
1u和10u不同容量时的电容充电过程(其他参数不变).

楼主:
谢谢millwood0和eezm的耐心解答。

就是说仿真结果是与实际情况吻合的。阻容耦合的放大电路,输出端的耦合电容存在一个充电过程。在实际的电路中也应该可以通过示波器看到这个过程。
如果确实会发生这样的现象,为什么用VDC仿真又看不到这个瞬态响应呢?

网友:
用TINA仿真

楼主:
eezm

TINA是一个什么仿真软件。
你在11楼用proteus仿真能看到这个充电过程吗?

我刚才用VDC仿真,看不到输出耦合电容的充电。

网友:
"我刚才用VDC仿真,看不到输出耦合电容的充电。"

the following chart is self-explanatory.

网友:
TINA和pspice,proteus,ICAP4,micro-cap,multisim等都是基于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发的SPICE的电路仿真软件,用起来各有千秋,都在广泛使用.在proteus之前,TINA曾在我国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学中推广使用.
    proteus仿真当然能看到充电过程,见下图.

网友(2010-07-05):
以上各位的讨论很精彩,谢谢各位!

网友(2011-08-22):
各种仿真软件。

网友:
我在《Multisim还是pspice好?》一帖中回复LZ的一段话复制如下:我感觉Multisim和pspice用的算法相同,这类算法的主要缺点是:电路的每个部分都要与地有关联,而且这个地是唯一的。如果浮地整个运算就不能收敛,仿真就会失败。但实际应用中浮地现象是很长见的,如变压器的初次级很少共用一个地。所以我不大用这两个软件,有时用来核对其它软件的(局部)仿真结果。

朋友们的讨论证明了这段话,谢谢大家!

网友(2011-10-17):
楼上的都是牛人。。。记号

网友:
收益了,谢谢大家!

网友(2016-08-12):
orcad 7812 在哪里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