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12V输入正负15V输出,纹波20mVpp,每路60mA左右电流的价格便宜(最好能做到35RM

楼主(2009-05-26):
请推荐一款12V输入正负15V输出,纹波20mVpp,每路60mA左右电流的价格便宜(最好能做到35RMB)DcDC模块,谢谢!

网友:
自己做好了!三极管+阻容振荡推高频变压器再整流稳压即可

楼主:
方便提供资料吗?振荡频率是多少?纹波控制得怎么样?谢谢!
我的QQ:420250230

网友:
输出15V,纹波小于20mVpp,纹波要求那么高,恐怕不好做。

网友:
用两个 IB1215S-1W 的模块 就搞定,纹波非常小,好像只有几个毫伏,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b1ac69ac7bd27b37f39e7853e303265d.htm
可以到我店看看 ,一个模块是单输出的,用两个输出反相串联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