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下45度冻死了Atmega128L?

楼主(2009-05-26):
怀疑-45度冻死了我的Atmega128L,详情如下:

前段时间开发一个产品,主控用的Atmega128L,工业级,最低工作温度为-40度。
1。电路中除了单片机还有其它芯片,其它芯片的复位由AVR控制,在上电时AVR复位其它芯片;
2。为了可靠性,目前单片机只做状态查询,不参与控制,也就是说脱离了单片机,别的芯片仍能正常工作;
2。正常情况下,单片机串口有数据收发,上报状态。

设备做低温实验时:
A。先将设备放到零下45度环境下冷藏24小时(冷藏时不加电),然后升温到零下10度,加电测试,
这时单片机感觉就死了,串口没有数据收发了(由于放在机箱里,不知道还有没有点灯),其它芯片工作正常;
B。然后保持加电状态不变,将温度由零下10度升到室温。这时其它芯片会复位一次(应该是单片机跑起来了,向其它芯片发复位命令了),同时串口数据收发正确;
上面两步,从其它芯片会有个复位现象判断是单片机死了重新跑起来,而不是串口芯片挂了;

C。为了进一步定位,设备不经过-45度冷藏,直接放到-10度环境下测试,一切正常,温度升到+45度也没出现问题,可见-10度环境下工作也正常;

所以我的结论是:零下45度冻死了Atmega128L,但datasheet中写明最低工作温度-40度,而我只是在-45度冷藏了24个小时,经过冷藏后在-10度下加电都没法工作(但不经过冷藏,直接放-10度下却没问题)。

网友:
是不是需要预热一下?

楼主在南山哪里?

网友:
呵呵.............

你有用外部晶震不?

如果有用外部晶震.那是晶震冻死了,而不是AVR.

能在:-40度工作的晶震不便宜哈.

晶震冻死的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网友:
温度变化不要太快,否则。。。。

网友:
不会是结露了吧?

网友:
你应该先确定是不是外部的电路死了,比如晶振、电源、串口芯片等等。

网友:
我们的下载器制作时都是先冰箱冷冻室冻一下,然后在风枪高温烤一下。冰箱一拿出来是冰面马上就是一层水。然后用风枪在吹干加温到100°左右。在进行测试的。一般情况都没问题。有问题也就是晶振走偏了,但没彻底坏了。

网友:
以前有一帖也做个类似测试,后来发现是温度下降太快导致的

网友:
2楼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你的使用温度超出了其温度使用范围,受到的损坏可能是物理上的。我不太清楚各种封装之间的差异,但是知道封装材料是有一些要求的,尤其是温度膨胀系数。

楼主:
【1楼】 greatsnows 过热阿塔斯
科技园

【2楼】 baplmqj 菜菜
外部用的有源晶振
我也怀疑过晶振,但还有几块其它的板同样放在里面测试,用了同样的晶振,没有问题

【5楼】 lollipop
2楼的情况还是最有可能的,虽然有上面的分析还是不能完全排除晶振的问题

【7楼】 155107149 北桥少年
昨晚又测了一晚,十几个小时的时间降温到-45度,然后升到-10度后,等半个小时左右再测试

【9楼】 sanny777 鹤顶红有点
没有物理损坏,死机后升到常温后又能跑起来,一切工作正常

【4楼】 yanjian
冷藏了一晚,今天看测试仪里面都结冰了

网友:
【冷藏了一晚,今天看测试仪里面都结冰了】

做低温实验前要先高温烘干。

网友:
哈哈,我也在科技园W2-B

楼主:
放了三天假,最新进展:
在-45度冷藏一夜后,升温到-10度,40分钟后测试,发现单片机还在工作,串口也有数据收发,校验无误。只是单片机通过TWI访问另外的几个芯片的寄存器不对,读不到寄存器的值。

而后升温到50度后,芯片被复位了一次(应该是单片机引起的),然后I2C工作就正常了,读出的寄存器也对了。

有点不解:单片机通过TWI访问另外四片挂在同一总线上的芯片,出问题时,单片机和串口都还在工作,那四个芯片的功能也是正常的,但寄存器读不对?后来一复位,啥都对了。

网友(2010-05-19):
有可能是楼主用的有源晶振的质量不好,或者串口芯片质量有问题,AVR单片机还是很强悍的

网友:
建议和我一样的无聊人士
都把对自己没什么用的单片机和板放到冰箱去冰一下
再到本帖回复
共同提高水平
对未来很有用哦
希望你的板有更强的健壮性
度过2012

网友:
一般家里用的冰箱只能达到-21度啊。

网友:
你们挖,我也帮你们挖了置顶。

网友(2011-01-31):
建议和我一样的无聊人士
都把对自己没什么用的单片机和板放到冰箱去冰一下
再到本帖回复
共同提高水平
对未来很有用哦
希望你的板有更强的健壮性
度过2012

qian

网友:
-39度试试

网友:
可能是那个晶振出问题了,一般的晶振是到不了-45度的 ,除非你定制的 。

网友:
MEGA128 不给力啊

网友(2012-12-21):
你们真是狠,我从来舍不得这么折腾我的MCU!

网友:
应该不是片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