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FLASH擦除问题

楼主(2009-05-26):
程序如下:是只擦除SegB,还是擦除SegB以后的所有地址,谢谢!!!另外,AD中Track/Hold该怎么翻译?说明:已经查过金山词霸,还是不会译。
void erase_SegB(void)
{
  char *Flash_ptrB;

  Flash_ptrB = (char *) 0x01000;                     //FLASH指针初始化
  FCTL1 = FWKEY + ERASE ;                            //允许段擦除
  FCTL3 = FWKEY ;                                    //解锁
  *Flash_ptrB = 0;                                   //擦除
}

网友:
第一个问题,这个擦除,是一次性擦除掉0x1000所在的FLASH片段上的所有数据(0x1000可以是那一片上的任意地址)

第二个问题,详细请参阅
ADCs track-and-hold circuit(ADC的跟踪与保持电路)

网友:
学习一下,430好像是一次擦除512字节的

网友(2010-08-18):
不是的吧,擦除多少要看上面的设置问题,FCTL1 = FWKEY + ERASE ;                            //允许段擦除
这句设定了进行端操作了,就会擦除一段

网友:
至于段有多长,还是看看430关于flash那一章吧  很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