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钩子截获鼠标滚轮信息!VC++

楼主(2009-05-26):
这几天在写一个关于鼠标勾子的程序,只想拦截鼠标滚轮并判断滚轮是上滚还是下滚.查了一些资料,没有什么进展,望兄弟帮俺一把!

网友:
所有涉及硬件控制的编程,用Windows都会很累、非常累

如果你的项目不是非得锁定在Windows下,不妨换Linux试试看,会让你有一种[换了一片天地]的感觉的……

楼主:
呵呵,我WINDOWS也还用不好,用么子LINUX.
没办法,客户要用的东西,用LINUX真的说不过去.再来工程基本完成就差这点了!希望能帮上忙的兄弟协助一把!
回贴的兄弟,我都先谢了!!!

网友:
那就帮不上你了,Windows我实在没心情再捡起来用……

不过如果你的程序是通过内嵌的浏览器内核配合本地页面实现的(现在很多程序都这么做的),那倒也不难,直接用JS实现即可

网友:
kb_proc是键盘的消息出来,鼠标的你自己改一下吧。

#define   _WIN32_WINNT         0x400
  #define   STRICT
  #define   WIN32_LEAN_AND_MEAN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windows.h>

  DWORD       g_main_tid     =   0;
  HHOOK       g_kb_hook       =   0;

  BOOL   CALLBACK   con_handler   (DWORD)

  {
      PostThreadMessage   (g_main_tid,   WM_QUIT,   0,   0);
      return   TRUE;
  };

  LRESULT   CALLBACK   kb_proc   (int   code,   WPARAM   w,   LPARAM   l)
  {
      PKBDLLHOOKSTRUCT   p   =   (PKBDLLHOOKSTRUCT)l;

      const   char   *info   =   NULL;
      if   (w   ==   WM_KEYDOWN)
              info   =   "key   dn";
      else   if   (w   ==   WM_KEYUP)
              info   =   "key   up";
      else   if   (w   ==   WM_SYSKEYDOWN)
              info   =   "sys   key   dn";
      else   if   (w   ==   WM_SYSKEYUP)
              info   =   "sys   key   up";

      printf   ("%s   -   vkCode   [%04x],   scanCode   [%04x]\n",
              info,   p->vkCode,   p->scanCode);
      //     always   call   next   hook

      return   CallNextHookEx   (g_kb_hook,   code,   w,   l);

  };

  int   main   (void)
  {
          g_main_tid   =   GetCurrentThreadId   ();
          SetConsoleCtrlHandler   (&con_handler,   TRUE);
          g_kb_hook   =   SetWindowsHookEx   (
//                          WH_KEYBOARD_LL,
                          WH_MOUSE_LL,
                          &kb_proc,
                          GetModuleHandle   (NULL),   // 不能为NULL,否则失败
                          0);

          if   (g_kb_hook   ==   NULL)
          {
                          fprintf   (stderr,
                                          "SetWindowsHookEx   failed   with   error   %d\n",
                                          ::GetLastError   ());
                          return   0;
          };

          //     消息循环是必须的,想知道原因可以查msdn

          MSG   msg;
          while   (GetMessage   (&msg,   NULL,   0,   0))
          {
                          TranslateMessage   (&msg);
                          DispatchMessage   (&msg);
          };
          UnhookWindowsHookEx   (g_kb_hook);
          return   0;
};

网友:
extern _declspec(dllexport) LRESULT CALLBACK WINAPI LowLevelMouseProc(int nCode,WPARAM wParam,LPARAM lParam)
{
if (nCode == 0)
    {
        PMSLLHOOKSTRUCT l = (PMSLLHOOKSTRUCT)lParam;
                  if (wParam==WM_MOUSEWHEEL)
                  {
                        printf("zDelta=%d\n",l->mouseData);
                  }
    }
    return CallNextHookEx(g_kb_hook, nCode, wParam, lParam);
}

g_kb_hook=SetWindowsHookEx(WH_MOUSE_LL,LowLevelMouseProc, GetModuleHandle(NULL),0);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 xcm_gz
我先研究研究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