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电脑并口驱动液晶?

楼主(2009-05-26):
最近在网上买了几块液晶,也查了该论坛好多关于彩屏液晶的帖子,发现单片机驱动彩屏速度上有困难,突发奇想,电脑并口有十几根线,不知这个速度怎么样,能否用并口来驱动液晶呢?在上位机上编程序。
找时间试一下。

网友:
驱动1602,12232,12864的液晶是可以的,下一个插件就行了,具体叫什么不记得了,不过彩色的没见过

网友(2009-11-11):
电脑的并口估计也不怎么样!

网友:
部分可以

网友:
专门搜索了下 这个软件叫 lcd smartie吧

网友:
http://www.lcdstudio.com/forum/

这里可以看看

网友:
有时间试试。

网友:
【用电脑并口测试1602的小软件】

    作者:倪大德
    链接:http://bbs.yleee.net/viewthread.php?tid=486&highlight=

并口接线 (原文件名:DB25.JPG)

软件界面 (原文件名:软件界面.JPG)

网友:
MARK .试一下。谢谢LZ了

楼主:
哈哈,没想到以前无意中发的一个帖子现在被这么多人关注,不应该感谢我,感谢上面几位网友

网友:
有个叫virtual51的51单片机模拟软件,就可以直接控制电脑并口的,只需要修改下位预定义,很方便就可以把51上的液晶程序移植过去,用电脑并口控制LCD了

楼主:
没人上传的话我来传吧,lcd smartie

网友:
谢楼上,挺好玩的东东

网友:
这个不错,回家做一个玩玩。

网友:
这有意思.

网友:
来一个比较全面的软件,LCD液晶测试平台。其实以前也有人上传过。

楼主:
好东西越来越多了,楼上的和液晶的接线是怎么样的?

网友:
居然有这样好玩的软件,mark

网友:
这个必须得mark

网友:
好玩,顶一下1

网友(2010-01-26):
电脑并口驱动splc501 12864黑白液晶PCB照片

http://www.avr32.cn/NGW100-AVR32-AT32AP7000/2010/01/24/p1.html
以上是电路图, 两个74HC244是作为缓冲,用来保护电脑并口,
可以省略掉,但是强烈不建议你这样做.
R1,R2,R3,R4四个电阻作为跳线使用,
如果接SPLC501液晶模块,那么R1,R3短路
如果接KS0107/KS0108液晶模块,那么R2,R4短路.

网友:
挺方便的东东

网友:
我按照4楼的方法,接好了1602的线,屏幕是亮的,为什么用LCD SMARTIE后屏幕没有字呢?

网友:
电脑的并口自从配机以来就没用过,想想已经6年了,难道是并口有问题?还是LCD martie里面还需要设置什么东西?

网友:
4楼的大哥,你还在吗?

网友:
上次电路的搭建是在半梦半醒之间进行的,最近从莫大这里买了焊线,重新搞一次

网友:
为了方便测试PC机的串口和并口,打算用热转印的方式做个小板子,先上原理图和PCB图。

PC机串口和并口引出电路 (原文件名:PC机串口并口电路pcb图.JPG)

网友:
用热转印的方式时是严格按照坛子里高手的指导做的:
1.先把板子裁割成合适的大小,用水磨砂纸在流水下打磨干净。
2.再用无水酒精清洗覆铜表面。
3.将板子扣在已经打印好电路图的热转印纸上,周围用皱纹纸固定。(电路图打印到热转印纸上时就出现了瑕疵,估计是打印机预热不足及热转印纸潮湿造成的)
4.电熨斗调温至可以熨烫棉类衣物的档上,然后一边向下施压,一边朝一个方向移动加热覆铜板。
5.加热8分钟左右,将覆铜板投入80°左右的热水中浸泡。
6.待水温较凉后取出,从一边撕去热转印纸,问题较严重的效果如下:
问题较严重的地方 (原文件名:2.JPG)
7.然后还发现板子有明显的变形现象,不知是用熨斗加热时间过长还是水温过高造成的。
8.没办法,把板子用哑铃压上,明天再试一次。
9.总结:用热转印的方式我做过很多次了,但还是不能保证每次都能成功,这也许也是选择用雕刻机的理由吧,而且热转印的方式真的很繁琐。

网友:
昨天又做了一次过程记录如下:
1.因覆铜板上已经有墨粉,需要先洗掉,用无水酒精洗不掉的,可以用水磨砂纸打磨,或者用汽车上使用的化油器清洗剂洗掉

用化油器清洗剂可以洗掉墨粉 (原文件名:13.JPG)
2.将电路图现在白纸上打印一遍,并记住进纸的方向。

用白纸打印电路图,并记住送纸方向 (原文件名:7.JPG)
3.打印好之后,用裁剪稍宽的热转印纸附在上面,正面朝上,周围用皱纹纸固定,热转印纸在使用之前务必用橡皮使劲的擦热转印纸的正面成亚光色,橡皮最好使用能擦出钢笔字的那种。

将热转印纸附在打印好的电路图上 (原文件名:8.JPG)
4.在热转印纸打印出电路图,不错的效果(热转印纸在阿莫这里买的,效果不错)。
在热转印纸上打印出电路图 (原文件名:9.JPG)
5.将洗涮干净的覆铜板扣在热转印纸上,周围用皱纹纸固定,四周最好也用皱纹纸密封

网友:
将覆铜板扣在热转印纸上 (原文件名:10.JPG)
6.然后将覆铜板垫在3页纸下,用电熨斗加热8分钟后,随即放入热水中,待水稍凉后取出,用放大镜仔细检查电路,用油性记号笔修补有问题的地方。

用放大镜仔细检查电路板 (原文件名:11.JPG)
7.将覆铜板放入三氯化铁溶液中,溶液是随机配的,没什么理论基础,同时用毛刷不停刷,这样可以加快腐蚀的速度

用毛刷可以加快腐蚀的速度 (原文件名:12.JPG)
8.腐蚀完毕,用同样的方法洗去墨粉,用从阿莫这里买的微型电钻钻孔,钻孔时发现电路图在设计时焊盘的尺寸搞错了,结果在用1.0mm的钻头开孔后,焊盘只剩很少的部分了,没办法将就着用吧。

微型电钻 (原文件名:微型电钻.JPG)
9.钻孔时,尽量细心,否则元件就安装不上去了,好歹我的手工还可以,不过也出了一身的汗。
10,接下来就是焊接,没什么好说的,图中的飞线用的是从阿莫这里买的试验焊线0.8mm的,非常好使。

板子背面 (原文件名:14.JPG)

板子正面 (原文件名:15.JPG)

网友:
接下来做6012液晶的板子
1.使用的是从阿莫这里买的万用板(最便宜的那种),电源部分的设计使用了雕刻机里24V转5V的电路。

6012液晶电路板正面 (原文件名:23.JPG)

6012液晶电路板反面 (原文件名:24.JPG)
2.液晶的电路部分和4楼提供的电路一样,只是在液晶的第3脚引入了一个5K的电位器,因为我发现直接接入5V后只有背光没有显示

液晶第3脚电路的变化 (原文件名:液晶第三脚的改变.JPG)
3.将上面做的并口引出电路结合在一起,通过从阿莫这里买的并口延长线,运行LCD SMARTIE,后液晶有了显示,只是显示的内容和PC机上运行的LCD SMARTIE不一样,而且有时会有乱码出现。

6012液晶测试电路 (原文件名:6012液晶测试电路.JPG)

网友:
今天整整搞了一天的时间,大过年的,一家人都在玩,我却在捣鼓线路板。

网友(2010-03-23):
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