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问题

楼主(2009-05-27):
使用GPRS模块做的终端,通过移动可以访问互联网上的内容;但是如果互联网上的主机想要主动发数据给GPRS终端,改怎么办?

楼主:
移动给GPRS终点的是局域网IP,所以做不了服务器;我现在的方法是互联网主机主动联系GPRS终端时是使用短信的。真郁闷!

网友:
要实时性好就保持长连接,现在资费那么便宜

楼主:
保持实时性的话会加重服务器负担,要是几万台终端都挂着,那服务器任务很重吧。

网友:
没有固定ip,那就意味着这台服务器不会长期在线,无所谓了。

网友:
要是有几万台终端都挂着,你还不申请个公网IP?

网友:
对服务器来说几万个终端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只有一台计算机做服务器,倒是有限制,毕竟一台计算机的可用端口总共只有65535-1024个

网友:
有几万个终端,那绝对是大客户,移动和联通的大客户部经理会抢着请楼主吃饭泡澡的。然后他们会许诺你N多优惠条件,比如说提供服务器设备,提供光缆,提供光端机,提供VPDN或者DDN或者给你定制一个APN,都是free的。联通的经理一定会加上一句,我们的GPRS分配的可是实实在在的公网地址,不像中移动他丫的弄个内网地址来骗你。
最后,他们可能会神秘兮兮的告诉你,流量费用其实也是可以跟你分成的,只要你和他们合作......

楼主:
我现在做的是车辆定位系统,做系统时必须考虑到是上万台终端的情况。
可以申请公网IP?但是终端是很多的啊,难道每辆车都一个公网IP吗?哪来那么多的IP啊?
实际处理时是不是用代理,做端口映射?

楼主:
每年销售5千台,每辆车按10年寿命计算的话。高峰期按50%的在线率计算。

网友:
你上万个终端也罢,一个终端也罢,基本都是终端定时向服务器发送信息,或者定时向服务器查询有无给自己的信息。上面有朋友说了,如果要求实时性很高,这个定时间隔就趋向于无穷小,变成实时在线了。现在工业用的GPRS DTU都具备实时在线的能力。没有必要移动终端都是公网IP,事实上正如你说的,哪来那么多公网IP给你。
实际处理的时候,如果要有上万个终端,就要考虑服务器采用公网固定IP地址,专线接入,这时后台服务器的处理能力和线路的带宽以及稳定性是你要考虑的首要问题。不要考虑代理端口映射这些东西了,少量用用还可以,上万的连接,你投资在满足性能的端口映射路由器上的钱,足够你买一台强大的对称处理服务器和一条光缆。还有你的服务器处理模型,几万的连接如果处理得当,一台服务器是完全能够带的起来的,想想网络游戏里边一台服务器就要带上万的客户端,那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一般使用WINDOWS系统的服务器,可以使用UDP协议,几万的连接开销很小的,唯一的麻烦是要自己做差错控制。如果使用TCP协议,请参考微软的完成端口模型,对于处理任务比较简单但是连接量巨大的应用,还是很合适的。完成端口的好处就是如果你的CPU数量翻番,他的性能也翻番,而不是传统的SMP中只增加30%。

网友:
to:springhsq
不要公网的固定IP,只要固定移动内网的IP就可以了,是不是?
价格跟移动谈,那是绝对的优惠啊,给你开个APN,然后流量按照G计算,很便宜。
山东JIUTONG做的不错,你可以看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