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的 锂电池反接保护板 有测试图 有兴趣的朋友来瞧瞧哈

楼主(2009-05-27):
前段时间,有朋友在问 单接锂电 升5V升压板 输入接反电源 烧板的问题,我就做了个反接保护板,做出来感觉还行,就放上来,原理很简单,我就不在高手面前献丑了,就是类似桥堆。 有什么地方没做好,还请多多指教。

在12V的时候 电流可以达到10A 以上。压降0.13V左右,大概内阻是13毫欧,我的万用表太烂,测试可能不是很精确,等有钱了 去买个5位半或6位半的表来玩玩

输入11.7V   电流5A   压降0.05V (原文件名:PICT7945.jpg)

输出11.65V (原文件名:PICT7946.jpg)

输入11.68V   电流10A   压降0.13V (原文件名:PICT7951.jpg)

输出11.55V (原文件名:PICT7952.jpg)

输入5.24V   电流5.1A   压降0.1V (原文件名:PICT7953.jpg)

输出5.14V (原文件名:PICT7954.jpg)

网友:
LZ芯片还要打磨啊?

楼主:
这个是在淘宝上卖,现在抄的人实在太多,虽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很简单,还是磨了比较好点。要不然过不了几天完全一样的版本就出来了,呵呵,谢谢您的指教哈。

网友:
LZ你这个用了pmos+nmos用来整流效果怎样?有点类似同步整流的,有没有试过整流交流电啊?
还有看你G级没钳位保护,要是输入电压》20V不是有大于Vgs最大电压击穿的危险?

网友:
其实就是MOS桥而已

楼主:
这个是应用在低于20V 的场合,但是他不能拿来 整流 交流电。如果要用于高压,就要加 VGS钳位电路,但是加上了就有空载损耗。

网友:
MOS管整流桥
手电论坛上N早以前就有图了,印象中用的是FDS4465+AO4410

网友(2009-07-27):
应用在低于20V 的场合还可以.....

网友:
电路在网上找了半天没有找到

分析了一下 画了个,懂得帮忙验证下是否正确

边上的二极管是为了对比方便加的

网友:
这个电路作为极性保护还可以 但是整流的话,可能不太好吧?

我没弄过,所以不太清楚

网友:
http://www.shoudian.com/thread-72937-1-1.html
★★自动极性转换电路 和 电池防反接电路 工作原理★★

完全不能用作整流,因为这个电路导通后直流输出的幅度是和输入的交流一起变化,并不是真正的单向流动的二极管

网友:
没有必要打磨吧

楼主:
这个目前只能用于 反接保护,和级性自动转换,这个是在淘宝上卖所以是打磨了的,原理非常简单、没什么技术含量,您可以更具您的需求,选用一对合适的MOS管即可。我在淘宝上卖9.8元一个,基本上就是成本啦,

网友:
★★自动极性转换电路 和 电池防反接电路 工作原理★★
自动极性转换:

网友(2009-01-21):
工作原理:
1,假设BAT端子左正右负,因为MOS有体二极管相当于桥堆,所以下面低电压,上面高电压
2,下面低电压,那么右下角Nmos栅极得到正压导通
3,同理,上面高电压,那么左上角PMOS栅极得到负压导通
4,最后,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内阻等于P管RdsON+N管RdsON
5,假设做充电极性转换,为防止4个mos不能形成2个导通2个截止的稳定状态而消耗能量,所以加入2个电阻,阻值选择为300K,上电后左端BAT电压将高于右端BAT电压,平衡破坏,MOS趋于稳定
6,此电路可用于替换常见整流桥,因为MOS导通电阻远远小于硅二极管,所以基本不会损失能量不会发热

锂电防反接电路:

网友:
工作原理:
1,电池接正确,P栅极负压降,导通,N栅极正压降,导通,输出电压等于电池电压,内阻等于N管RdsOn
2,电池接反,P栅极正压降,截止,N栅极无电压,截止,LED上负下正点亮提示反接
3,N管里的体二极管不会影响电路工作,电流只能从OUT-流到BAT-,二极管导通的时候,N管也导通了,当反接时,N管和体二极管都截止
4,此电路可用于替换常见二极管,因为MOS导通电阻远远小于硅二极管,所以基本不会损失能量不会发热
5,此电路原版是东成的,只是去掉了俩电容,首先,栅极电容已经够大,没必要增加成本,其次,增加电容会导致开关延迟,有可能会在输出端产生脉冲反接电流

更多资讯点此查看http://bbs.xieshunmei.com/viewthread.php?tid=37
顺便也支持一下东成老大的论坛,多灌点水(:44:)

有疑问请跟帖说明或PM我

网友(2009-08-08):
终于找了资料了 呵呵

跟我画的差不多

网友(2010-12-11):
就是一个H桥吧

网友:
这个不能用作整流桥,因为二极管的起始导通电压很低的,只有0.5~1V左右,而这个要达到MOS管的起始电压得3~4V以上才行。

网友:
没什么技术含量 就是MOS选型嘛

网友:
楼主是来打广告的,无任何价值

下面的讨论才有价值

网友(2011-06-28):
我也翻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能用作整流桥,因为二极管的起始导通电压很低的,只有0.5~1v左右,而这个要达到mos管的起始电压得3~4v以上才行。

你忘记了还有体二极管了。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 有电路图没?

网友(2011-09-26):
现在流行mark ,俺也mark 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哥们求电路图,当有外电源接入的时候,改由外电源供电,并向电池充电,无外接电源时,由锂电池来供电。充电电池为两节锂电池,已带有保护板,充电器电压为9V。

网友(2012-02-08):
自动极性转换电路,手电上看到过

网友(2012-06-04):
值得留意

网友(2013-03-19):
Let's check it up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2013-07-19):
留个记号。以后会用到。

网友(2014-10-12):
這文檔超實用的 剛好需要設計一款需要反接的電路 來看看~~

网友:
电路可用,但不严谨

网友:
有点意思,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