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普源DS1052的U盘存储

楼主(2009-05-27):
问一下普源DS1052的U盘存储是否可以在本机上回放?请各位指教!

网友:
可以,用Ultrascope
点击“添加新建录制文件回放窗口”,就有一个新窗口跳出来,点击里面的“打开波形录制文件”,可以开.rcd文件
点击“添加新建波形文件读取窗口”,也有一个新窗口跳出来,点击里面的“打开”,可以开.wfm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