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线圈骨架尺寸及漆包线

楼主(2009-05-27):
即将提供给大家的电磁线圈骨架 是我们参考磁悬浮样品尺寸寻找的一种替代品

其尺寸和原样品稍有不同,请获赠者参考使用。

这也是上拉式磁悬浮实验者将得到的电磁线圈骨架。

今公布尺寸便于实验者尽早规划,设计以便使用它。

另外,我们将提供够用长度的漆包线,下推式的是0.4mm,上拉式的是0.31mm。(均指外径)

                                                       磁悬浮活动志愿者       60岁老头 05-27

楼主:
我眼睛不好,上述尺寸,在合适时候,将由老黄牛校对。此参数仅供参考。

使用者请自行从新测量。

此骨架有4条引脚,故也可绕制2个绕组,方便串并使用。也可直接焊接在PCB上。

楼主:
另请eleday和wmsky 平凡的世界根据你们的计算,该线圈骨架在你们已进行的实验中将如何使用?
把计算结果告诉我,以便供我和同好们参考。

其他同好也请发表意见。

网友:
多谢,正研究呢。

网友(2009-11-01):
经过实际绕制线圈,用0.4mm线对楼主的骨架进行整齐绕制,最多能绕不过250圈,理论计算的绕制极限为(11/0.4)*((21-13)/2/0.4)= 275匝。
因此这个圈数与骨架大小,绕成后,线圈的最大直流电阻也不过3欧姆。磁浮中两个反向串联使用的话,单轴调节的直流电阻将小于6欧姆。12V供电(实际可能稍低一点),则在未达到稳定悬浮时,电流最大可能会接近2A。两个轴调节的话,电流将在3-4A之间。
而样品中的供电电源为12V 1.5A,不知这其中是否有还有什么隐藏的决窍?
而且这么低的直流电阻,在12V供电下,线圈在纠偏调整中将产生高热,这不知又如何解决?

网友:
于是只好改用0.35mm,并在保证能放入60mm内径的磁环的前提下,选择了稍大一号的罐形骨架,绕满后,直流电阻6欧不到。
接入测试,发现电流仍过大,发热严重;
且明显感觉纠偏力量不足。

看来线圈的问题成了我的软肋,请前辈高人指点啊!!!

网友:
LS,当系统稳定工作的时候,是不需要很大的电流的.而不稳定工作的时候,比如振荡的时候,才会有很大电流的.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线圈遇到和 sdcard 同样的问题。我就没再用了。把线圈放在环磁上面了

网友:
线圈放上面,磁浮距离太小了

网友(2010-05-09):
我线圈就六层 加铁芯可以补救吗

网友:
加铁芯就不热了  我的变压器去了铁芯都冒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