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阿莫,CAXA 软件能连接我们的雕刻机不?

楼主(2009-05-27):
目前我在学习这种软件

网友:
CAXA不知道不用的什么软件,据我所知CAXA的精雕是不能用,CAXA的其他软件更不用说了!

网友:
我觉得可以这样想:(假设前提条件:CAXA 软件不能连接我们的雕刻机)

   就像开发单片机,先在开发环境中写好程序,并生成HEX文件,向单片机烧程序时用的编程器与驱动软件已经和开发环境没有联系了。
  同理: 可以先在CAXA中生成G代码,然后用mach3等软件调入G代码执行即可。

不知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3楼】 keil_c51
积分:114
派别:
来自:
我觉得可以这样想:(假设前提条件:CAXA 软件不能连接我们的雕刻机)

   就像开发单片机,先在开发环境中写好程序,并生成HEX文件,向单片机烧程序时用的编程器与驱动软件已经和开发环境没有联系了。
  同理: 可以先在CAXA中生成G代码,然后用mach3等软件调入G代码执行即可。

不知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完全正确。

网友:
建议雕刻机发货同时,提供常用软件的光盘及经典雕刻文件。

网友:
阿莫牌雕刻机应该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