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reemodbus协议,Mega16 8M有移植成功的例子吗?

楼主(2009-05-27):
最近想整个组态控制AVR单片机走MODBUS协议,编绎了Freemodbus成功,但下载到MEGA16实验没成功;哪位高手有Mega16 8M有移植成功的例子吗?能参考一下吗?

网友:
源代码中没有看到在哪里调用 RTS_ENABLE !

网友:
本身就是源代码,你先熟悉MODBUS协议吧!

网友:
这个FREEMODBUS还是挺烦人的,我当初往CAN128上移植费了好大的劲,甚至连目录结构都被我改了才适应的我的程序代码,而且目前还只是搞定了主站部分,从站部分还没有去啃。总的来说这个FREEMODBUS离真正在项目上用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尤其是数据接口部分做的不完整,需要自己定义一个和自己程序配合的数据结构才行。

网友:
做了几个星期了,还是没有眉目!

网友:
可能要大卸八块,重新组装!

网友:
恭喜楼上答对了,起始和重新写差不了多少。

网友(2011-04-12):
我真服了楼上一派胡言,你真的做过freemodbus吗,我很怀疑。freemodbus只支持从站,楼上居然大言不惭说“目前还只是搞定了主站部分”,我真晕了

网友(2013-11-24):
M128
PD3 INT3/TXD1
PD2 INT2/RXD1

9600 8 N 1 与 Modbus Poll连接地址为1

通信过程中PA7 LED闪烁

为了减小代码空间目前只来了寄存器读与写功能

可以通过头文件打开其它功能

IAR 5.40环境下 代码尺寸为3.8K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5544039&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