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鼠标键盘做在一起的?

楼主(2009-05-27):
接在USB上,然后鼠标接在键盘上,

另外一种方式的说法就是这个键盘有USB的扩展口

不知道有这种键盘没有?

网友:
有 就是带hub的usb键盘

网友:
绝对有.  上TAOBAO上查, 电脑城难得去找.

网友:
10元买个USB HUB装入键盘内。原键盘线接HUB出口中的一个,原键盘线接到HUB入口。
把另几个HUB出口引出来。

另外,有带轨迹球的鼠标。还有还触摸板的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