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发射和接受问题

楼主(2009-05-27):
我用的是51单片机。因为是初学者,很多不会的地方。我现在用两块单片机来做红外线电子密码锁,一块发射,一块接受。
现在连最基本的发射和接受都调试不出来,请各位大虾指点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发射电路不对还是器件坏的原因。
我首先测试发射电路能不能发射,用的是定时中断来产生38KHZ的载波信号。下面是图和软件程序。接受头输出一直是高电平,请各位指点下为什么?还有PNP集电极电流在这个图中是怎么算的?

软件很简单: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0BH
AJMP TOINT
MAIN:MOV TMOD,#02H
MOV TH0,#0F3H
MOV TL0,#0F3H
SETB EA
SETB ET0
SETB TR0
SETB P1.2
SJMP$
TOINT:MOV TL0,#0F3H
MOV TH0,#0F3H
CPL P1.2
RETI
END

用万用表测过了,如果P1.2是低电平的话,PNP几乎没有电压,LED也只有1V电压。电阻有3V以上的电压!~~~还有还想问个问题,我买的LED是蓝中带点黑的那种,能不能发射符合规定波长的红外线?对红外发射LED管子有没有什么型号?

楼主:
图可能不太清楚,是个PNP管,集电极接个LED和500的电阻,然后接地,发射机接电源,基极接个130的电阻连接到P1.2口。大家看看这样有没有问题